W77E516替换为STC12C5A60S2

楼主(2017-06-01):
这2个单片机如何完成程序之间的移植,之前用的华邦想改用STC的看着引脚是兼容程序上用改那些地方?

网友A:
研读看两者的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2024-08-24):
W77E516 的40PIN 与 STC12C5A60S2 40PIN 是兼容的, 可以直接换插到PCB. W77E516是64K的片内code空间大小, STC12C5A60S2是60K的.如果代码大于60K,就不能替换使用了.

网友C:
有源程序吗?还是只有hex或者bin码?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代码能不能直接兼容

网友E:
是否能移植具体看程序以及有无使用特殊功能寄存器与中断:ADC,EEPROM,硬件SPI,PWM,IO口特殊状态配置,串口中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