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单片机是如何控制计时器计时的

楼主(2017-06-01):
请教大神,单片机是如何控制计时器计时的

网友A:
单片机上有时钟发生器,也有计时器,只要你用指令将时钟脉冲与计时器连通起来就可以计时了。

网友B:
学校发给你的单片机书呢?看书就行,不需要提问。书上的解答比本站“大神”的解答正确全面得多!!!

网友C:
单片机时钟频率是固定的,计时器计时实质是计数,比如时钟50MHZ 那计数50M次就是1s 。就是楼上说的通过计数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