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测温原理中,计数器2怎么就能变为0,希望大神能仔细的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7-06-01):
DS18B20的测温原理中,计数器2怎么就能变为0,希望大神能仔细的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送个0给它,它就会变成0了,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B:
什么计数器2?自己的提问都讲不清楚!

网友C(2019-01-03):
说问题没说清楚的是自己不理解DS18B20的原理。我回答你,因为计数器2也是做减法,其值是高温系数晶振产生的脉冲信号

网友D(2019-12-05):
引用 网友C:
说问题没说清楚的是自己不理解DS18B20的原理。我回答你,因为计数器2也是做减法,其值是高温系数晶振产生的 ...

计数器1的初始值是-55℃的对应值,那么这个计数器2的预设值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