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 输入单价 显示总价,质量,有清零和超重报警的源码+仿真

楼主(2017-06-01):
电子秤 输入单价 显示总价、质量,有清零和超重报警的源码+仿真
连夜赶出来的项目

proteus仿真图设计:

仿真图

仿真图

下面贴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int8 num[]="0123456789";
uint8 d1[]="RMB/kg: ";
uint16 ad[5],m[5];
uint8 kn=10;
uint8 keynum[3];
float pric=0;
sbit CS=P3^5;
sbit Clk=P3^6;                           //时钟
sbit DO=P3^7;                           //ADC0832输出引脚
sbit DI=P3^7; //ADC0832输入引脚
unsigned char dat,count=0,point=0;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delay(1);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
        e=0;
}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
        e=0;
        rs=0;
}
void init()
{
        delay(1);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AD0832】*************************************/

unsigned char A_D(unsigned char CH)                     //AD函数
{
       unsigned char i,adval,test;               //定义局部变量并初始化
       adval=0x00;
       test=0x00;
       Clk=0;                                 //clk低电平
       DI=1;                                   //DI初始高电平在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下降沿前保持高电平,表示启动信号
       _nop_();
       CS=0;                                  //片选
       _nop_();
       Clk=1;                                 //clk上升沿,起始位写入
       _nop_();
       if(CH==0x00)                      //选择通道0
       {
              Clk=0;                              //clk低电平
               DI=1;
              _nop_();
              Clk=1;                              //clk上升沿,通道0的第一位写入
              _nop_();
              Clk=0;
              DI=1;
              _nop_();
              Clk=1;                              //clk上升沿,通道0的第二位写入
              _nop_();
       }
       else
       {
              Clk=0;
              DI=1;
              _nop_();
              Clk=1;                          //clk上升沿,通道1的第一位写入
              _nop_();
              Clk=0;
              DI=1;
              _nop_();                        //clk上升沿,通道1的第二位写入
              Clk=1;
              _nop_();
       }
       Clk=0;
       DI=1;
       for(i=0;i<8;i++)                //从高位向低位读取八位AD值
       {
              _nop_();
              adval<<=1;
              Clk=1;
              _nop_();
              Clk=0;
              if(DO)
                     adval|=0x01;
              else
                     adval|=0x00;
       }
       for(i=0;i<8;i++)
       {

              test>>=1;                             //从低位向高位读取八位AD值

              if(DO)
                     test|=0x80;
              else
                     test|=0x00;
                     _nop_();
                     Clk=1;
                     _nop_();
                     Clk=0;
       }
       if(adval==test)    dat=test;                 //判断两个读取值是否相等相等就把读取的数赋值给DAT
       _nop_();
       CS=1;
       DO=1;
       Clk=1;
       return dat;
}
uint8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uint8 h,l,value;
        P1=0x0f;
        h=P1&0x0f;
        if(h!=0x0f)
        {
                delay(1);
                if(h!=0x0f)
                {
                        h=P1&0x0f;
                        l=P1|0xf0;
                        P1=l;
                        l=P1&0xf0;
                        h=P1&0x0f;
                        value=h+l;
                }
                return value;
        }
}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uint8 key;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ee: kn=0;break;
                case 0xde: kn=1;break;
                case 0xbe: kn=2;break;
                case 0x7e:break;
                case 0xed: kn=3;break;
                case 0xdd: kn=4;break;
                case 0xbd: kn=5;break;
                case 0x7d: break;
                case 0xeb: kn=6;break;
                case 0xdb: kn=7;break;
                case 0xbb: kn=8;break;
                case 0x7b: break;
                case 0xe7: kn=9;break;
                case 0xd7: kn=10;break; //小数点按下标志位
                case 0xb7: kn=11;break; //clear,清空计价输入
                case 0x7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datapros()
{
        uint8 i;
                           //将按键值保存在数组keynum中

                P1=0x0f;
                if(P1!=0x0f)
                {
                        keypros();
                        P1=0x0f;
                        while(P1!=0x0f);//等待按键松开
                        if(kn>=0&&kn<=9)
                        {

                                if(point==0)
                                {
                                if(count<2)
                                {count++;
                                        keynum[count]=kn;
                                        wrc(0x09+count+point+0x80);  //移位显示
                                        wrd(keynum[count]+0x30);

                                        pric=pric*10+kn;

                                }
                        }
                                else if(point<3)
                                {point++;
                                        keynum[count]=kn;
                                        wrc(0x09+count+point+0x80);  //移位显示
                                        wrd(keynum[count]+0x30);
                                if(point==2)
                                        pric=pric+kn*1.0/10;
                                if(point==3)pric=pric+kn*1.0/100;

                                }
                        }
                                if(kn==10&&point==0)
                                {        point=1;
                                        //count=0;
                                        if(count==0)
                                        {wrc(0x09+0x80);  //移位显示
                                        wrd('0');
                                        }
                                        wrc(0x09+count+point+0x80);  //移位显示
                                        wrd('.');

                                }

                        if(kn==11)          //清除按键计价数
                        {
                                wrc(0x01);//清屏处理
                                pric=0;
                                count=0;
                                point=0;
                                for(i=0;i<3;i++)
                                keynum[i]=0;
                        }

                }

        kn=0;
}
void display()
{
        float v;
        uint8 i;
        uint16 price;
        ad[0]=A_D(0);        //读取第一次之前的那次数据
        v=ad[0]*0.01953;//将电位器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值
        v=v*100;//取2位有效数值
        ad[0]=v;
        price=ad[0]*pric;         //每千克多少钱如果我们定义每千克2元那么就可以乘以2,如果为其他我们可以乘以其他数,最大定义的价格是200元每千克
        wrc(0x00+0x80);
        for(i=0;i<8;i++)
        {
                wrd(d1[i]);
        }
        wrc(0x40+0x80);
        wrd('m');
        wrd(':');
        wrd(num[ad[0]/100]);
        wrd('.');
……………………

网友A:
咋没有人回帖。

网友B(2020-03-14):
好东西 研究研究

网友C:
楼主,压敏电阻代替了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D(2022-04-10):
这个资料好,正好想做一个类似的,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