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显示屏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7-06-01):
#include "reg52.h"//51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文件
#include "nokia_5110.h"//Nokia_5110函数文件
#include "STCEEPROM.h"
sbit KEY1 = P3^3;
sbit KEY2 = P3^4;
sbit KEY3 = P3^5;
sbit KEY4 = P3^6;
sbit KEY5 = P3^7;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
* 变量   :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模式选择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PSend_Hex()
* 功能   : 发送字符串函数,可控制发送长度
* 变量   :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end_Hex(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num)
{
    while(num--)   //剩余发送的字符数
       {
        SBUF = *p; //将要发送的数据赋给串口缓冲寄存器
              while(!TI);//等待发送结束
              TI = 0;    //软件清零
              p++;       //指针加一
       }
}
void Music_DOWN(void)
{
       unsigned char Table[10];
       Table[0]= 0x7E;
       Table[1]= 0xFF;
       Table[2]= 0x06;
       Table[3]= 0x01;
       Table[4]= 0x00;
       Table[5]= 0x00;
       Table[6]= 0x00;
       Table[7]= 0xFE;
       Table[8]= 0xFA;
       Table[9]= 0xEF;
       Send_Hex(Table,10);
}
void Music_UP(void)
{
       unsigned char Table[10];
       Table[0]= 0x7E;
       Table[1]= 0xFF;
       Table[2]= 0x06;
       Table[3]= 0x02;
       Table[4]= 0x00;
       Table[5]= 0x00;
       Table[6]= 0x00;
       Table[7]= 0xFE;
       Table[8]= 0xF9;
       Table[9]= 0xEF;
       Send_Hex(Table,10);
}
void DoSu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校验位计算
{
       unsigned int xorsum = 0;
       unsigned char i;
       for(i=1;i<len;i++)
       {
              xorsum = xorsum +Str;
       }
       xorsum = 0 - xorsum;
       *(Str+i)     = (unsigned char)(xorsum >> 8);
       *(Str+i+1)   = (unsigned char)(xorsum & 0x00ff);
}
void Music_Vol(unsigned char Vol)
{
       unsigned char Table[10];
       Table[0] = 0x7E;
       Table[1] = 0xFF;
       Table[2] = 0x06;
       Table[3] = 0x06; //指令
       Table[4] = 0x00;
       Table[5] = 0x00;
       Table[6] = Vol;//音量
       DoSum(Table,7);//计算校验码
       Table[9] = 0xEF;//结束码

       Send_Hex(Table,10);//发送指令数据
       Send_Hex(Table,10);
}
void Music_STOP(void)
{
       unsigned char Table[10];
       Table[0]= 0x7E;
       Table[1]= 0xFF;
       Table[2]= 0x06;
       Table[3]= 0x0E;
       Table[4]= 0x00;
       Table[5]= 0x00;
       Table[6]= 0x00;
       Table[7]= 0xFE;
       Table[8]= 0xED;
       Table[9]= 0xEF;
       Send_Hex(Table,1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变量   :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_VOL;
       unsigned char Table[2];
       Delay_ms(100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0,0,12,5,0,0);//显示“音乐播放器”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0,2,12,2,5,0);//显示“状态”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2,12,2,9,0);//显示“播放”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2,12,2,11,0);//显示“停止”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0,4,12,2,7,0);//显示“音量”
       UART_Init();
       Delay_ms(100);
       M_VOL = 25;
       Music_Vol(M_VOL);
       Table[0] = M_VOL/10+0x30;
       Table[1] = M_VOL%10+0x3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0,4,Table);
       while(1)
       {
              if(!KEY2)//上一首
              {
                     Delay_ms(20);
                     Music_UP();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2,12,2,9,0);//显示“播放”
                     while(!KEY2);
                     Delay_ms(500);
              }
              if(!KEY3)//下一首
              {
                     Delay_ms(20);
                     Music_DOWN();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2,12,2,9,0);//显示“播放”
                     while(!KEY3);
                     Delay_ms(500);
              }
              if(!KEY4)//音量加
              {
                     Delay_ms(20);
                     M_VOL++;
                     if(M_VOL>30)M_VOL= 30;
                     Music_Vol(M_VOL);
                     Table[0] =M_VOL/10+0x30;
                     Table[1] =M_VOL%10+0x3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0,4,Table);
                     Delay_ms(500);
              }
              if(!KEY5)//音量减
              {
                     Delay_ms(20);
                     if(M_VOL<1)M_VOL= 1;
                     M_VOL--;
                     Music_Vol(M_VOL);
                     Table[0] =M_VOL/10+0x30;
                     Table[1] =M_VOL%10+0x3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40,4,Table);
                     Delay_ms(500);
              }
              if(!KEY1)//停止
              {
                     Delay_ms(20);
                     Music_STOP();//停止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40,2,12,2,11,0);//显示“停止”
                     while(!KEY5);
                     Delay_ms(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