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升降旗系统仿真及程序有错误

楼主(2017-06-01):
lcd1602显示,正转翻转停止显示高度;

基于51单片机做的国旗自动升降系统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

仿真

仿真

如果没有装KEIL软件
找到  .c   .h结尾的文件即为程序。打开方式选择记事本打开
或者到开发资料里安装KEIL软件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4]={0xfe,0xfd,0xfb,0xf7};//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fan[4]={0xf7,0xfb,0xfd,0xfe};//反转表格

uchar flag_start ;     //启动标志位  1为起动步进电机 否则关闭电机
uchar flag_z_f;        //正反标志位  0为顺时钟 1为逆时史上转
uchar flag_shudu = 1;      //4种速度 0,1,2,3,
bit flag_1s;
uint flag_value;
uchar time;
uchar gaodu;

sbit red    = P3^2;           //升期  指示灯
sbit green  = P3^3;           //旗停下指示灯
sbit yellow = P3^4;     //降旗  指示灯

sbit rs=P1^4;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6;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wx0 = P2^5;
sbit wx1 = P2^6;
sbit wx2 = P2^7;
uchar key_can_wx;

/***********************语音模块控制IO口的定义************************/
sbit  VRST = P2^4;
sbit  VBUSY= P2^0;
sbit  VSDA = P2^1;
sbit  VCS  = P2^2;
sbit  VSCL = P2^3;

/******************1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
}

/***********************三线发码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if(VBUSY == 1)
        {
                VRST=0;
                delay_1ms(5);
                VRST=1;
                delay_1ms(20); /* 复位拉高20ms*/
                VCS=0;
                delay_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delay_us(150); /* 150us */
                        VSCL=1;
                        delay_us(150); /* 150us */
                }
                VCS=1;
                delay_1ms(200);
        }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3_gaod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Guo Qi      ");
        write_string(2,0,"  gaodu:00.0M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e0;
        if((P3 & 0xe0) != 0xe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e0) != 0xe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e0)
                        {
                                case 0xd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按键松开
                key_new = 1;
}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_wuxian()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_wx = 20;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if(wx0 == 1)
                {
                        key_can_wx = 1;
                }
                if(wx1 == 1)
                {
                        key_can_wx = 2;
                }
                if(wx2 == 1)
                {
                        key_can_wx = 3;
                }
        }
        if((wx0 == 0) && (wx1 == 0) && (wx2 == 0))
                key_new = 0;
//        write_sfm2(1,0,key_can_wx);   //按键按下显示按键值
}

/*****************按键升旗降旗处理*******************/
void key_shenqi()
{
        static uchar value=0;
        if((key_can == 3) || (key_can_wx == 1))   //升旗
        {
                if(time < 47)
                {
                        if(value == 0)
                        {
                                value = 1;
                                Send_threelines(1);    //播放国歌
                        }
                        flag_z_f = 1;
                        red = 0;                       //红灯升旗
                        green = 1;
                        yellow = 1;
                }
        }
        if((key_can == 2) || (key_can_wx == 2))   //降旗
        {
                if(time > 0)
                {
                        value = 0;
                        Send_threelines(2);
                        flag_z_f = 2;
                        flag_start = 2;
                        flag_value = 0;
                        red = 1;
                        green = 1;
                        yellow = 0;          //黄灯降旗
                }
        }
        if((key_can == 1) || (key_can_wx == 3))  //停下
        {
                Send_threelines(2);
                flag_start = 0;
                red = 1;
                green = 0;           //绿灯停下
                yellow = 1;
                value = 0;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i;
        P0 = P1 = P2 = P3 = 0XFF;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write_sfm3_gaodu(2,8,gaodu);          //显示速度m
        while(1)
        {
                key();
                key_wuxian();                        //遥控升旗降旗
                key_shenqi();           //按键升旗降旗
                for(i=0;i<4;i++)        //4相
                {
                        if(flag_z_f == 1)
                                P1=zheng[i] //电机正转
                        if(flag_z_f == 2)
                                P1=fan[i];   //电机反转
                        delay_uint(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if(flag_z_f == 1)           //升旗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time ++;     //时间在加
                                gaodu = time * 4.0191;
                                if(time >= 46)   //停下
                                {
                                        time = 47;
                                        flag_z_f = 0;
                                        P1 = 0xf0;
                                        red = 1;
                                        yellow = 1;
                                        green = 0;//绿灯停下
                                        gaodu = 195;
                                }
                                write_sfm3_gaodu(2,8,gaodu);          //显示速度m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仿真只能用Proteus7.5打开):

网友A:
电机的参数是什么啊

网友A:
我用的时候电机那边没反应啊,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好用呢

好用啊,如果在底部就不能反转了,同样顶部不能正传

网友A:
什么意思、初学,不太懂,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电机左右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用啊,如果在底部就不能反转了,同样顶部不能正传

初学者,不太懂,就是按键按下的时候,电机左右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用啊,如果在底部就不能反转了,同样顶部不能正传

底部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不太懂,就是按键按下的时候,电机左右电平没有变化

步进电机是四个端口需要以次供电的,你去查查资料,我这个是旗升降,底部就是旗的高度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是四个端口需要以次供电的,你去查查资料,我这个是国旗升降,底部就是国旗的高度为0

哥,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按,电机都不转,是电机参数的事吗?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按,电机都不转,是电机参数的事吗?帮帮忙

你做的实物吗

网友A:
不是啊,也是仿真

网友A:
也是仿真,我什么都没动,文件下载下来,直接用的,就是电机没反应,电机参数是什么啊?

网友A:
加下好友可以吗

网友B(2017-12-28):
老哥没有语音模块吗?

网友C:
朋友,这个做实物需要什么

网友D(2018-06-08):
底部和顶部什么定义,顶部想定多高都可以吗

网友D:
有谁做过实物

网友E(2018-08-28):
请问您的升降旗速度是怎么调节的

网友F:
源程序编译有错误
if(flag_z_f == 1)

308.                                P1=zheng[i] //电机正转

309.                        if(flag_z_f == 2)

310.                                P1=fan[i];   //电机反转
显示308行有问题

网友G(2018-12-22):
楼主上面发的这份仿真图是完整的图嘛?

网友H(2019-08-23):
收益匪浅,感谢!

网友I(2020-04-20):
不管我怎么点 电机和lcd都没有变化  谁什么原因呢

网友J(2020-06-27):
谢谢楼主分享,提供开拓思路。

网友K:
这个程序是完整的吗

网友K:
你仿真出最后的结果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是四个端口需要以次供电的,你去查查资料,我这个是国旗升降,底部就是国旗的高度为0

这不是一个升降系统么  不是应该可以通过调节按键去控制升或者降么 不应该电机没反应 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管我怎么点 电机和lcd都没有变化  谁什么原因呢

我下载之后也是这样,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L:
请问为什么运行之后无论怎么按键,电机都不转,灯也不变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加下好友可以吗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M(2021-05-17):
请问完整吗?

网友M:
电机参数要自己设定吗?

网友M:
感谢大神,能不能讲解一下呢?

网友M:
请问为什么电机不动

网友M:
而且现实的距离也不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而且现实的距离也不变

请问电机不动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