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双驱的超声波避障小车的代码

楼主(2017-06-01):
我最近在做一个双驱的超声波避障小车,自己的代码不太好用,有两个超声波传感器,一个前后一个左右,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建议:
加入一个舵机,让一个超声波传感器转动测量,就可以不用两个了。
另外,程序要考虑到各种情况。研究到位,你的写程序能力一定会提高。
一次次试验,可以找人帮忙,但最好不要直接用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加入一个舵机,让一个超声波传感器转动测量,就可以不用两个了。
另外,程序要考虑到各种情况。研 ...

课设题目需求,所以我也不喜欢两个超声波,但是没办法。

网友B:
回帖有几分么

网友C:
让我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D(2020-05-25):
解决了吗?可以借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