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加一个掉电模式及唤醒

楼主(2017-06-01):
用STC15F104W做了一个红外摇控的开关,其输出可控制继电器或双向晶闸管。程序已调试,好用。但工作时耗电为7mA左右,想加一个掉电模式,用红外唤醒,这样平时工作电流就可以到0.1μA。但不知道如何加入掉电模式并唤醒,红外接收还能好用。整了好几天了,我是整不明白了。哪位大侠帮忙。程序如下:

/*

控制器引脚定义:
1 P3.4
2 VCC  3.8--5.5V
3 P3.5
4 GND
5 P3.0 接烧录器的TXD
6 P3.1 接烧录器的RXD
7 P3.2
8 P3.3
*/

/*-----------------------------------------------
  名称:遥控器红外控制MAC97A8

  内容:三种遥控器控制三个晶闸管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jd1=P3^5;
sbit jd2=P3^4;
sbit jd3=P3^3;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a=0;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3])//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可 根 据        自 己 的 摇        控 器 填 写        码 值                  {

                         case 0xf3:jd1=~jd1;break; //摇控器一1230
                         case 0xe7:jd2=~jd2;break;
                         case 0xa1:jd3=~jd3;break;
                         case 0xe9:jd1=1;jd2=1;jd3=1;break;

                         case 0x6d:jd1=~jd1;break;//摇控器二1230
                         case 0x6c:jd2=~jd2;break;
                         case 0x33:jd3=~jd3;break;
                         case 0x78:jd1=1;jd2=1;jd3=1;break;

                         case 0x0f:jd1=~jd1;break; //摇控器三1230
                         case 0x13:jd2=~jd2;break;
                         case 0x17:jd3=~jd3;break;
                         case 0x3f:jd1=1;jd2=1;jd3=1;FLAG=1;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jd1=0;
jd2=0;
jd3=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

网友A:
请查阅单片机,省电模式部分。
一条指令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加入PCON |=0x02;就进入了掉电模式,然后有红外触发时就唤醒,然后就执行外部中断程序.过程是这样的,我也知道.但如何加?如何不影响红外部分的接收和处理呀?我现在做到了能进入掉电模式,有红外时就会唤醒,但唤醒后就不能进入掉电模式了,要不就是在掉电模式,而不能执行红外摇控的功能.

网友B:
按单片机掉电模式处理就可以了,至于红外唤醒,接中断就行。

楼主:
是那样做了,但一直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后红过我的观察,估计是红外有干扰,所以单片机一直处于唤醒状态。

网友C(2020-03-13):
你这个不能进入掉电模式,因为进入后定时器关闭,irtime得不到正确的计数无法正确解码。也不能进入空闲模式,定时器中断会不断唤醒。

网友C:
但在主循环里最后加上   PCON=0x01;     _nop_();      _nop_();也许能多少省一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