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 怎么和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7-06-01):
求教 求教
  步进电机驱动器怎么和单片机连接起来?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啊?!
每种不同的驱动芯片,连接方式可能不一样。
如你说的步进电机,有五线四相的,有四线双极性的,它们所用的驱动芯片不一样,电路也有区别了。
你的问题太笼统。看看这两图,再想想自己的电机是什么样的,再进入学习吧。

网友B:
一般使用ULN2003驱动比较简单。

网友C:
我没用过单片机,只用过运动控制卡,买的是现成的。把它插到主机的PCI插槽中,电脑能识别之后,就能做运动控制器。一般卖家都会在运动控制卡内附带操作软件和函数库,不想自己用VC VB编程的话,就用厂家的软件就可以,里面有 单轴操作,多轴同步,插补模式等等 ,还可以自己规划路径,速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