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部件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

楼主(2017-06-01):
哪位大神能帮小弟解惑一下,用单片机给驱动器脉冲信号驱动步进电机时,脉冲信号用延时程序好还是时间中断程序!那个控制起来更好呢?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进电机转动,一般都是使用发送一个控制脉冲后进行一个延时,延时时长长,进进电机转速就慢。

网友B:
个人意见:
因为这个延时时间要求不高,所以一般都用软件延时,足够了。
但以下情况,可以试试定时器:1、有其它显示任务的;因为一般的数码管等显示,会占用大量时间,不用中断,会让电机转动很慢;2、想在十分精确的时间内转动一定的角度时;因为时间要求精确,而不是角度精确,就可以试试定时器了;3、能不用定时器,最好不用,因为单片机的定时器资源有限啊。

网友C:
用你会的吧。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各位亲!那要是这个8.5N/M带驱动器额定转速1000的大家伙呢?要是让它高速转动怎么用51单片机C语言控制它加减速呀!我试过挺多的方法比如延时器延时递加递减,但是步进电机震动都很大!哪位大神帮小弟解一下惑呗!愁死了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更好

网友D:
用定时器中断更好  可方便较精确控制PWM频率与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