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51单片机的密码锁代码

楼主(2017-06-01):
分享一个密码锁的小程序

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ID;    //储存流水灯的流动速度
sbit S1=P1^4;          //位定义S1为P1.4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void)    //因为仅对一个按键扫描,所以延时时间较长约20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10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2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T0开始运行
        TH0=256-200;   //定时器T0赋初值,每200微妙来1次中断请求
        TL0=256-200;

  ID=0;
   while(1)
          {
                  switch(ID)
            {
              case 0: P3=0xfe;
                      break;
                                  case 1: P3=0xfd;
                      break;
                                  case 2: P3=0xfb;
                      break;
                                  case 3: P3=0xf7;
                      break;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进行键盘扫描
**************************************************************/
void inter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P1=0xff;
  if(S1==0)       //如果是按键S1按下
    {
           delay();       //延时20ms,软件消抖
            if(S1==0)       //如果是按键S1按下
                   ID=ID+1;
          }
        if(ID==4)
           ID=0;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P14=P1^4;      //将P14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P15=P1^5;      //将P15位定义为P1.5引脚
sbit P16=P1^6;      //将P16位定义为P1.6引脚
sbit P17=P1^7;      //将P17位定义为P1.7引脚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
unsigned char keyval;    //储存按键值
/**************************************************************
函数功能:延时输出音频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 ]={0,8,0,8,7,4,11};      //设定密码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H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5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keyval=0xff;          //按键值初始化

        while(keyval!=D[0])   //第一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1])   //第二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2])   //第三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3])   //第四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4])   //第五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5])   //第六位密码输入不正确,等待
             ;
        while(keyval!=D[6])  //没有输入"OK",等待
           ;
         P3=0xfe;           //P3.0引脚输出低电平,点亮LED

}
/**************************************************************
函数功能: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进行键盘扫描,判断键位
**************************************************************/
  void time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一组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TR0=0;                  //关闭定时器T0
     P1=0xf0;                 //所有行线置为低电平"0",所有列线置为高电平"1"
          if((P1&0xf0)!=0xf0)      //列线中有一位为低电平"0",说明有键按下
             delay20ms();           //延时一段时间、软件消抖
          if((P1&0xf0)!=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P1=0xfe;             //第一行置为低电平"0"(P1.0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            //可判断是S1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2;            //可判断是S2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3;            //可判断是S3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4;           //可判断是S4键被按下

           P1=0xfd;             //第二行置为低电平"0"(P1.1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5;            //可判断是S5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6;            //可判断是S6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7;            //可判断是S7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8;           //可判断是S8键被按下

           P1=0xfb;             //第三行置为低电平"0"(P1.2输出低电平"0")
            if(P14==0)          //如果检测到接P1.4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9;          //可判断是S9键被按下
           if(P15==0)           //如果检测到接P1.5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0;         //可判断是S10键被按下
           if(P16==0)          //如果检测到接P1.6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1;        //可判断是S11键被按下
       if(P17==0)          //如果检测到接P1.7引脚的列线为低电平"0"
                                     keyval=12;        //可判断是S12键被按下

                                   P1=0xf7;             //第四行置为低电平"0"(P1.3输出低电平"0")
……………………

网友A(2018-06-06):
怎么没有

网友A:
什么情况?我点下载附件了,结果什么都没下载下来,还扣了我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