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能不能运行

楼主(2017-06-01):
void main()
{
    key=1;
    key=P1^0;
    while(key==1) //按键按下,LED亮
   {
      LED = 1;
    }
    while(key==0) //按键松开,LED灭
   {
      LED = 0;
    }
}

网友A:
按键这种输入设备,有一个专门的控制要求——消抖。
你的程序中看不到这些,可能用起来有问题。
现像应该是:按下灯就亮,放天灯就灭。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结果。

网友B:
#include <at89x52.h>
sbit LED = P1^1;
sbit key = P1^0;

void main()
{while(1)
{
    key=1;
    key=P1^0;
    while(key==1) //按键按下,LED亮
   {
      LED = 1;
    }
    while(key==0) //按键松开,LED灭
   {
      LED = 0;
    }
}
}

注意理解一下红字。

网友C:
缺少头文件。

网友D:
有风险,输入的端口当预置1,而后再采样。

网友E:
程序不完整,看程序是51,不过程序有误

网友F:
老哥,帮你试了  运行不了

网友G:
按键这种输入设备,有一个专门的控制要求——消抖。 你的程序中看不到这些,可能用起来有问题。 现像应该是:按下灯就亮,放天灯就灭。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的结果

网友H:
可以,已经经过调试

网友I:
兄弟,帮你试了  也运行不了

网友J:
不能运行

网友K:
不可以运行。

网友L:
这样不好的

一个是没有主循环 程序走一下就完事了 然后就什么反应都没了 51虽然很老但也比人反应快多了 ns级别的 基本上就是你什么都没看见 光看见死机一样的状态

另一个是你这按键没防抖 再好的开关也需要4~7ms的防抖 开关触点本身就有抖动 就是说单片机可以捕获开关的所有抖动并反应出来 即便能运行 也应该是按下后led无规律闪烁

网友M:
不完整啊,

网友M:
你端口没有声明啊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O:
你这个程序要加头文件   还有必须要有一个while循环  不然就只跑一次就不会跑了   等于就是你这个程序是只在开机的一瞬间有用

网友P:
程序不完整,

网友P:
按下灯就亮,放开灯就灭

网友Q:
用不了,你的程序位定义都错了,而且头文件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