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库里有些器件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7-06-02):
大家好,我是新手。Altium designer库里有些器件找不到怎么办,麻烦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自己画。

网友B:
新建sch库和pcb库,自己画一下想要的元器件,很简单

网友C:
自己画,自己画自己喜欢的原理图元件库以及根据实际尺寸图画封装,这样感觉蛮有成就感的,当然也可以在网上找些库,可能比你的全,但不可能你所需要的都有,建议还是自己建立一个自己的AD库

网友D:
自己画,想画什么画什么,方便

网友E:
可以自己百度画法,自己画元器件

网友F:
你需要在菜单的元器库里认真寻找。

网友G(2021-02-28):
为什么没有ADC那个库是有些版本本来就没有吗

网友H:
当然自己画,或者找人画

网友I:
那就只能搜搜有没有库文件自己加上去,或者自己建立元件库了。

网友J:
Altium Designer允许您添加自己的元件封装。

网友K:
可以,再百度搜索一些别人画的库,然后导入到ad里

网友L:
先在网上找,实在找不到的就自己画,原理图库简单,元件引脚只要有接口定义,就按照定义写到管脚上,PCB的要先量好元件尺寸然后根据尺寸画,引脚焊盘也要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