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pwm调速

楼主:
proteus仿真 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pwm调速

  /*以下是一段产生占空比为20%的脉冲信号的c51程序,我想电机转速*/
  /*对应于一定的占空比,如果你要改变占空比,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对应*/
  /*于不同转速的参数表(如定时器初值等),查表*/
  /*得到不同参数,以改变占空比和转速。你用什么驱动电路?*/

  /*采用6MHz晶振,在P1.0脚上输出周期为2.5s,占空比为20%的脉冲信号*/
  /*定时100ms,周期2.5s需25次中断,高电平0.5s需5次中断*/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uchar   time=0;
  uchar   period=25;
  uchar   high=10;
  uchar   th1=0;
  uchar   tl1=0;
  uchar   th0=0;
  uchar   tl0=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3c;     /*定时器初值重装载*/
            TL0=0xb0;
            //TH0=0xc3;/*定时器初值重装载*/
                        //TL0=0x50;
            time++;
            if(time==high)   /*高电平持续时间结束,变低*/
            {   P2_0=tl0;
                            P2_1=tl1;
                          }
            else   if(time==period)     /*周期时间到,变高*/
                      {   time=0;
                          P2_0=th0;
                                                  P2_1=th1;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0x3c;     /*定时器装载初值,设置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1/5*/
        TL0=0xb0;
                //TH0=0xc3;/*定时器装载初值,设置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4/5*/
                //TL0=0x50;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if(P0_2==1)
                 {
                  th0=1;
                  tl0=0;
              th1=0;
                  tl1=0;
                      }

          if(P0_3==1)
                 {
……………………

网友A(2018-05-03):
速度早已经在.c里写好固定速度,不能调速

网友B(2018-11-07):
有没有没有按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没有按钮的、、、

没有按钮正反转怎么实现啊用时间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