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式键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6-02):
已知独立式键盘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要求编写由定时器T1中断方式2控制的键盘扫描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①   按下S1键,P3口8位LED灯低四位点亮,高四位熄灭;

②   按下S2键,P3口8位LED灯低四位熄灭,高四位点亮;

③   按下S3键,P3口8位LED灯熄灭;

④   按下S4键,P3口8位LED灯闪烁。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ab[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段码表
sbit S1=P1^4;        //将S1位定义为P1.4引脚
sbit S2=P1^5;        //将S2位定义为P1.5引脚
sbit S3=P1^6;        //将S3位定义为P1.6引脚
sbit S4=P1^7;        //将S4位定义为P1.7引脚
unsigned char key=0;

/*流水灯延时*/
void delay0()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软件消抖延时*/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正转*/
void zheng()
{
int i;

        for(i=0;i<8;i++)
                {P3=tab[ i];
                delay0();}

}
/*反转*/
void fan()
{
int i;
        for(i=7;i>=0;i--)
                {P3=tab[ i];
                delay0();}

}
/*关闭*/
void close()
{
        P3=0xff;
}
/*闪烁*/
void shan()
{
        P3=0xff;
        delay0();
        P3=0x00;
        delay0();
}

void main()
{
TMOD=0x10;                         //定时器1工作与状态1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H1=(65536-1000)/256;                //每1毫秒扫描一次
TL1=(65536-1000)%256;
TR1=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switch(key)
                {
                  case 1:         zheng();
                                          break;
                  case 2:                fan();
                                          break;
                  case 3:                close();
                                          break;
                  case 4:                shan();
                                          break;
                }
        }
}

void int1() interrupt 3 using 0
{
        P1=0xf0;
        TR1=0;
        if((P1&0xf0)!=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                                        //用软件延时消抖
                if((P1&0xf0)!=0xf0)                //再判断
                {
                if(S1==0)
                        key=1;
                if(S2==0)
                        key=2;
                if(S3==0)
                        key=3;
                if(S4==0)
                        key=4;
                }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R1=1;

}

我要怎么修改呀,就是改不对,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