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74LS164拓展16位并行输出口的接口电路

楼主:
求帮忙改个C语言源程序,有仿真电路,就是16个灯循环点亮

网友A(2017-06-02):
#include<reg51.h>
sbit CLK=P1^0;
sbit IN=P1^1;
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send_byt(unsigned char temp)
{
   int i;
   for(i=0;i<16;i++)
     {
       if(temp&0x80)
            {
                      IN=1;
                   CLK=0;
                   CLK=1;
            }
           else
           {
                      IN=0;
                   CLK=0;
                   CLK=1;
           }
           temp=temp<<1;  //temp左移一位

     }
}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8;i++)
          {
        send_byt(a[i]);
        delay(4000);
          }
        }

}

网友B:
设置芯片端口控制16个灯循环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