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设计四路抢答器

楼主(2017-06-02):
都焊接完成后,数码管数字1不能显示,2、3、4都可以。按键1用电表测没有短路,还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请教大神!!急

网友A:
相信楼主一定能自己解决。因为75%都成功了,且不成功的25%又与成功的75%同类。

网友B:
仿真了吗

网友C:
先看看仿真结果正确不,然后看焊接电路,

网友D:
我也正在做,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