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7-06-02):
超声波测距源码

/**************************************************************************/
*********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
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显示段码值0123456789
sbit lcden=P3^4; //定义LCD使能端
sbit lcdrs=P3^5; //定义LCD读写端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先端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先端
/***********************************************/
/**********超声波检测引脚和变量定义*******************************/
sbit Trig=P2^4;//  定义HC-SR04发送端
sbit Echo=P2^5;//定义HC-SR04接收端
uint gewei='0';  //测量距离的个位
uint shiwei='0';  // 测量距离的十位
uint baiwei='0';  //测量距离的百位
uint s,time,flag;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延时uS函数*******************************/
void delay_uS(uint z)
{
while(z--);
}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写命令信号
P0=com;     //写命令字
delay(5);    //延时
lcden=1;    //开使能端
delay(5);
lcden=0;
}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写数据信号
P0=date;    //写数据
delay(5);    //延时
lcden=1;  //开使能端
delay(5);
lcden=0;
}
/**********************************************/
/***********************************************/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显示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  //显示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0x01); //从第一行0X10地址位开始显示
}
/***********************************************/
/**********计算距离函数*******************************/
void count(void)
{
time=TH0*256+TL0;   //检测所需时间
TH0=0;
TL0=0;
s=time/58;//  计算距离,算出来的单位是CM
  gewei=table[s%1000];
shiwei=table[s%1000/100];
baiwei=table[s%1000%100%10];
}
/***********************************************/
/**********T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作计数器溢出,超出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启动模块函数*******************************/
void startmodle(void)  //启动检测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检测模块
delay_uS(20);
Trig=0; //停止向检测模块Trig端发送高电平
}
/***********************************************/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terruptInit(void)  //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高T0工作方式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 开启总中断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write_com(0x80+0x02);
  write_data(baiwei);
  write_com(0x80+0x03);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04);
  write_data(shiwei);
  write_com(0x80+0x05);
  write_data(gewei);
  write_com(0x80+0x06);
  write_data('M');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InterruptInit();   //中断初始化
  startmodle();      // 启动检测模块
  while(!Echo);      //当接收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接收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unt();           //计算距离
  Display();         // 显示距离,以M为单位
  delay(500);       //延时80MS
}
}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