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计数器程序 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7-06-02):
多功能计数器  有循环 延时 输出 等指令。可灵活设定步数。如需要原理图可以联系我 354340189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port.h"
#include "re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24c64.h"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u32 TimerGetCount(void);//读取计数
void TimerSetCount(u32 nCnt);//设置计数
void ShowCursor(u8 nPos,u8 bMove);//设置选择光标
void PulseOut(u8 nIndex);//输出一个脉冲 0-2

void BuildCmd(u8 *buf);//构建命令
void AnalyzeCmd(u8 *buf);//解析指令
void ShowCmd(u8 nPos,u8 nHide);//显示指令
void CopyProg(u16 src,u16 dst);//复制程序
void ClearProg(u16 dst);//清除程序

u8 code CMDLEN[]={6,6,3,7,6,1,1,1};
u16 code DECTAB[]={1,10,100,1000,10000};

u8 g_tnKeyDown[4]={0};
u8 g_tnPulse[3]={0};
u8 g_tnShow=0;

bit g_bOverflow=0,bLineChange=0;

u8 idata g_nCmdBuf[3][4]={0x00,0xFF,0xCF,0xC7};
u16 idata g_nLineStack[10];
u8 g_nCurFile=0;
u8 g_nStackDeep=0;
s16 g_nCurLine;
u8 g_nCurCmd;
s16 g_nCurPara0,g_nCurPara1;
s32 g_nCurPara=0;

u32 g_tnDelay=0;
u16 g_nLoop=0xFFFF;

main()
{
        u8 i;
        u8 key;
        u8 nMode=0,nModeOld=0;
        u8 nMenu=0,nSubMenu=0;
        u8 nMask=0;
        u8 nProgSelect=0;
        bit bNextCmd=0;

        Timer0Init();
        Timer1Init();
        LcdInit();

        //输出
        for(i=0;i<5;i++) SetOutput(i,0);
        for(i=0;i<2;i++) GetInput();

        //取消写保护
        X24_WriteProtect(0);

        //待机界面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X24_Read(2020,&nProgSelect,1);
        if(nProgSelect > 9) nProgSelect = 0;
        LcdWriteNum(0x13,nProgSelect+1,3,0);
        g_nCurLine = 0;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4);
        LcdWriteNum(0x15,g_nCurLine,3,0);
        AnalyzeCmd(g_nCmdBuf[0]);
        ShowCmd(0x23,0);

        EA = 1;
        while(1)
        {
                key = GetKey();
                if(!key && !nMenu) key = GetInput();//待机
                if(nMenu == 2)//手动计数模式
                {
                        if(nMask) key = nMask;
                        nMask = 0;
                }
                for(i=0;i<4;i++)
                {
                        if(!IsKeyDown(i)) g_tnKeyDown[i] = 0;
                }
                if(!key)
                {
                        //按键长按处理
                        for(i=0;i<4;i++)
                        {
                                if((g_tnKeyDown[i] != 0xFF) && (g_tnKeyDown[i] > 100))
                                {
                                        g_tnKeyDown[i] = 0xFF;
                                        key = 11+i;
                                }
                        }
                }
                if(key)
                {
                        switch(nMenu)
                        {
                        case 0://待机界面
                                switch(key)
                                {
                                case 13://进入主菜单
                                        if(nMode != 1)
                                        {
                                                nMenu = 1;
                                                nSubMenu = 0;
                                                //主菜单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00,0);
                                        }
                                        break;
                                case 1://K1 启动
                                        if(nMode != 1)
                                        {
                                                if(nMode == 2)
                                                {
                                                        if(g_nCurCmd || (!GetOutput(1)))
                                                        {
                                                                ForceClose(0);//暂停
                                                                nMode = 1;
                                                                LcdWriteString(0x33,"启动");
                                                        }
                                                }
                                                else
                                                {
                                                        nMode = 1;
                                                        LcdWriteString(0x33,"启动");
                                                }
                                        }
                                        break;
                                case 2://K2 暂停
                                        if(nMode == 1)
                                        {
                                                nMode = 2;
                                                nMask = 0;
                                                ForceClose(1);//关闭所有端口
                                                if(g_nCurCmd == 0)
                                                {
                                                        if(g_nCurPara > 0) g_nCurPara = 0x01000000-TimerGetCount();
                                                        else g_nCurPara = TimerGetCount()-0x01000000;
                                                        PulseOut(1);//Q2输出一个高电平
                                                }
                                                LcdWriteString(0x33,"暂停");
                                        }
                                        break;
                                case 14://长按 K4
                                        if(nMode == 2)
                                        {
                                                nMode = 0;
                                                nMask = 0;
                                                nModeOld = 0;
                                                g_tnDelay = 0;
                                                g_nLoop = 0xFFFF;
                                                g_nCurFile=0;
                                                g_nStackDeep=0;
                                                g_nCurLine = 0;
                                                for(i=0;i<5;i++) SetOutput(i,0);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4);
                                                LcdWriteNum(0x15,g_nCurLine,3,0);
                                                AnalyzeCmd(g_nCmdBuf[0]);
                                                LcdWriteString(0x23,"         ");
                                                ShowCmd(0x23,0);
                                                LcdWriteString(0x33,"待机");
                                        }
                                        break;
                                }
                                break;

                        case 1://主菜单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主菜单
                                        nMenu = 0;
                                        nMode = 0;
                                        nModeOld = 0;
                                        g_nCurFile=0;
                                        g_nStackDeep=0;
                                        nMask = 0;
                                        //待机界面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X24_Read(2020,&nProgSelect,1);
                                        if(nProgSelect > 9) nProgSelect = 0;
                                        LcdWriteNum(0x13,nProgSelect+1,3,0);
                                        g_nCurLine = 0;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4);
                                        LcdWriteNum(0x15,g_nCurLine,3,0);
                                        AnalyzeCmd(g_nCmdBuf[0]);
                                        ShowCmd(0x23,0);
                                        break;
                                case 5://上
                                        if(!nSubMenu) nSubMenu = 3;
                                        else nSubMenu--;
                                        ShowCursor(nSubMenu << 4,1);
                                        break;
                                case 6://下
                                        if(nSubMenu < 3)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0;
                                        ShowCursor(nSubMenu << 4,1);
                                        break;
                                case 1://进入选项
                                        nMenu = 2+nSubMenu;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if(nSubMenu) ShowCursor(0x20,0);
                                        nSubMenu = 0;

                                        //初始化
                                        if(nMenu == 2)//计数手动
                                        {
                                                nMode = 0;
                                                nModeOld = 0;
                                                nMask = 0;
                                                g_nCurPara = 0;
                                        }
                                        break;
                                }
                                break;

                        case 2://计数手动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主菜单
                                        nMode = 0;

                                        nSubMenu = nMenu - 2;
                                        nMenu = 1;
                                        //主菜单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nSubMenu << 4,0);
                                        break;
                                case 5://上
                                        if(!nMode)
                                        {
                                                PulseOut(0);
                                                if(nModeOld == 2)
                                                {
                                                        g_bOverflow = 0;
                                                        TimerSetCount(0x01000000-g_nCurPara);
                                                        nMode = 4;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else
                                                {
                                                        TimerSetCount(g_nCurPara);
                                                        nMode = 1;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
                                        break;
                                case 6://下
                                        if(!nMode)
                                        {
                                                PulseOut(2);
                                                if(nModeOld == 1)
                                                {
                                                        g_bOverflow = 0;
                                                        TimerSetCount(0x01000000-g_nCurPara);
                                                        nMode = 3;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else
                                                {
                                                        TimerSetCount(g_nCurPara);
                                                        nMode = 2;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
                                        break;
                                case 8://暂停
                                        if(nMode)
                                        {
                                                PulseOut(1);
                                                if(nMode <= 2)//计数模式
                                                {
                                                        nModeOld = nMode;
                                                        g_nCurPara = TimerGetCount();
                                                        if(g_nCurPara > 100000)
                                                        {
                                                                g_nCurPara -= 100000;
                                                                TimerSetCount(g_nCurPara);
                                                        }
                                                }
                                                else//倒数模式
                                                {
                                                        g_nCurPara = 0x01000000-TimerGetCount();
                                                        if(g_bOverflow)
                                                        {
                                                                nMode = 0;
                                                                nModeOld = 0;
                                                                g_nCurPara = 0;
                                                        }
                                                }
                                                if(nMode & 0x01) LcdWriteNum(0x24,g_nCurPara,5,0);//递增模式
                                                else LcdWriteNum(0x24,-g_nCurPara,5,0);//递减模式
                                                if(nMode)
                                                {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Old+4]);
                                                }
                                                else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nMode = 0;
                                        }
                                        break;
                                case 12://长按K2
                                        if(!nMode)
                                        {
                                                nModeOld = 0;
                                                g_nCurPara = 0;
                                                LcdWriteNum(0x24,g_nCurPara,5,0);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break;
                                }
                                break;
                        case 3://程序编写
                        case 4://I/O手动
                        case 5://程序存储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主菜单
                                        nSubMenu = nMenu - 2;
                                        nMenu = 1;
                                        //主菜单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nSubMenu << 4,0);
                                        break;
                                case 5://上
                                        if(!nSubMenu) nSubMenu = 1;
                                        else nSub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case 6://下
                                        if(nSubMenu < 1)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0;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case 1://进入选项
                                        nMenu = 6+(nMenu-3)*2+nSubMenu;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nSubMenu = 0;

                                        //初始化
                                        switch(nMenu)
                                        {
                                        case 6://程序编辑
                                                LcdWriteNum(0x04,nProgSelect+1,2,2);

                                                g_nCurLine = 0;
                                                nMode = 0;
                                                nModeOld = 0;
                                                nMask = 0;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AnalyzeCmd(g_nCmdBuf[i]);
                                                        ShowCmd(0x13+(i<<4),0);
                                                }
                                                break;
                                        case 7://程序保存
                                                LcdWriteNum(0x04,nProgSelect+1,2,1);
                                                break;
                                        case 8://输入监控
                                                nMask = 1;
                                                nMode = 0;
                                                for(i=0;i<5;i++)
                                                {
                                                        if(IsInputDown(i))
                                                        {
                                                                nMode |= nMask;
                                                                LcdWriteString(((2+i/3)<<4)+(i%3)*3+1,"●");
                                                        }
                                                        else LcdWriteString(((2+i/3)<<4)+(i%3)*3+1,"○");
                                                        nMask <<= 1;
                                                }
                                                break;
                                        case 9://手动输出
                                                for(i=0;i<5;i++)
                                                {
                                                        if(GetOutput(i)) LcdWriteString(((2+i/3)<<4)+(i%3)*3+1,"●");
                                                        else LcdWriteString(((2+i/3)<<4)+(i%3)*3+1,"○");
                                                }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LcdPosOn(1);
                                                break;
                                        case 10://程序调取
                                        case 11://程序清除
                                                nSubMenu = nProgSelect;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LcdPosOn(1);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6://程序编辑
                                if(!nMode)
                                {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上级菜单
                                                nSubMenu = nMenu & 0x01;
                                                nMenu = ((nMenu-6)>>1)+3;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case 5://上
                                                if(!nSubMenu)
                                                {
                                                        if(g_nCurLine)
                                                        {
                                                                g_nCurLine--;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
                                                }
                                                else
                                                {
                                                        LcdWriteNum(0x10+(nSubMenu<<4),g_nCurLine+nSubMenu,3,0);
                                                        nSubMenu--;
                                                        nModeOld = 0;
                                                        nMask = 1;
                                                }
                                                break;
                                        case 6://下
                                                if(nSubMenu >= 2)
                                                {
                                                        if(g_nCurLine < 498)
                                                        {
                                                                g_nCurLine++;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
                                                }
                                                else
                                                {
                                                        LcdWriteNum(0x10+(nSubMenu<<4),g_nCurLine+nSubMenu,3,0);
                                                        nSubMenu++;
                                                        nModeOld = 0;
                                                        nMask = 1;
                                                }
                                                break;
                                        case 7://左翻页
                                                if(g_nCurLine)
                                                {
                                                        if(g_nCurLine >= 3) g_nCurLine -= 3;
                                                        else g_nCurLine = 0;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

                                                break;
                                        case 8://右翻页
                                                if(g_nCurLine < 498)
                                                {
                                                        g_nCurLine += 3;
                                                        if(g_nCurLine > 498) g_nCurLine = 498;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
                                                break;
                                        case 3://插入新行
                                                //1行处理
                                                for(g_nCurPara0 = 500;g_nCurPara0 > g_nCurLine+nSubMenu;g_nCurPara0--)
                                                {
                                                        X24_Read((g_nCurPara0-1)<<2,g_nCmdBuf[0],4);
                                                        X24_Write(g_nCurPara0<<2,g_nCmdBuf[0],4);
                                                }
                                                for(i=0;i<4;i++) g_nCmdBuf[nSubMenu][i] = 0xFF;
                                                X24_Write(g_nCurPara0<<2,g_nCmdBuf[nSubMenu],4);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break;
                                        case 2://删除行
                                                //1行处理
                                                for(g_nCurPara0 = g_nCurLine+nSubMenu;g_nCurPara0 < 500;g_nCurPara0++)
                                                {
                                                        X24_Read((g_nCurPara0+1)<<2,g_nCmdBuf[0],4);
                                                        X24_Write(g_nCurPara0<<2,g_nCmdBuf[0],4);
                                                }

                                                X24_Read(g_nCurLine<<2,g_nCmdBuf[0],12);
                                                for(i=0;i<3;i++)
                                                {
                                                        LcdWriteNum(0x10+(i<<4),g_nCurLine+i,3,0);
                                                        AnalyzeCmd(g_nCmdBuf[i]);
                                                        LcdWriteString(0x13+(i<<4),"         ");
                                                        ShowCmd(0x13+(i<<4),0);
                                                }
                                                nModeOld = 0;
                                                nMask = 0;
                                                break;
                                        case 1://进入编辑状态
                                                LcdWriteNum(0x10+(nSubMenu<<4),g_nCurLine+nSubMenu,3,0);
                                                nMode = 1;
                                                nModeOld = 0;
                                                nMask = 1;
                                                if(g_nCmdBuf[nSubMenu][0] > 7) g_nCmdBuf[nSubMenu][0] = 7;
                                                AnalyzeCmd(g_nCmdBuf[nSubMenu]);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
                                }
                                else
                                {
                                        switch(key)
                                        {
                                        case 4://返回行号选择
                                                nMode = 0;
                                                X24_Write((g_nCurLine+nSubMenu)<<2,g_nCmdBuf[nSubMenu],4);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case 7://左
                                                if(nMode > 1) nMode--;
                                                else nMode = CMDLEN[g_nCmdBuf[nSubMenu][0]];

                                                nModeOld = 0;
                                                nMask = 0;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case 8://右
                                                if(nMode < CMDLEN[g_nCmdBuf[nSubMenu][0]]) nMode++;
                                                else nMode = 1;

                                                nModeOld = 0;
                                                nMask = 0;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case 5://上
                                                if(nMode == 1)//命令选择
                                                {
                                                        if(g_nCurCmd) g_nCurCmd--;
                                                        else g_nCurCmd = 7;
                                                        g_nCurPara = 0;
                                                        g_nCurPara0 = 0;
                                                        g_nCurPara1 = 0;
                                                }
                                                else//nMode == 2开始第一位设置
                                                {
                                                        switch(g_nCurCmd)
                                                        {
                                                        case 0://J 计数指令
                                                        case 1://Y 延时指令
                                                                g_nCurPara += DECTAB[6-nMode];
                                                                break;
                                                        case 2://Q 输出开关
                                                                if(nMode == 2) g_nCurPara0++;
                                                                else g_nCurPara1++;
                                                                break;
                                                        case 3://X 循环
                                                                if(nMode <= 4) g_nCurPara0 += DECTAB[4-nMode];
                                                                else g_nCurPara1 += DECTAB[7-nMode];
                                                                break;
                                                        case 4://D 调用
                                                                if(nMode <= 4) g_nCurPara0 += DECTAB[4-nMode];
                                                                else g_nCurPara1 += DECTAB[6-nMode];
                                                                break;
                                                        }
                                                }
                                                nModeOld = 0;
                                                nMask = 0;
                                                LcdWriteString(0x13+(nSubMenu<<4),"         ");
                                                BuildCmd(g_nCmdBuf[nSubMenu]);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case 6://下
                                                if(nMode == 1)//命令选择
                                                {
                                                        if(g_nCurCmd < 7) g_nCurCmd++;
                                                        else g_nCurCmd = 0;
                                                        g_nCurPara = 0;
                                                        g_nCurPara0 = 0;
                                                        g_nCurPara1 = 0;
                                                }
                                                else//nMode == 2开始第一位设置
                                                {
                                                        switch(g_nCurCmd)
                                                        {
                                                        case 0://J 计数指令
                                                        case 1://Y 延时指令
                                                                g_nCurPara -= DECTAB[6-nMode];
                                                                break;
                                                        case 2://Q 输出开关
                                                                if(nMode == 2) g_nCurPara0--;
                                                                else g_nCurPara1--;
                                                                break;
                                                        case 3://X 循环
                                                                if(nMode <= 4) g_nCurPara0 -= DECTAB[4-nMode];
                                                                else g_nCurPara1 -= DECTAB[7-nMode];
                                                                break;
                                                        case 4://D 调用
                                                                if(nMode <= 4) g_nCurPara0 -= DECTAB[4-nMode];
                                                                else g_nCurPara1 -= DECTAB[6-nMode];
                                                                break;
                                                        }
                                                }
                                                nModeOld = 0;
                                                nMask = 0;
                                                LcdWriteString(0x13+(nSubMenu<<4),"         ");//X 000 000
                                                BuildCmd(g_nCmdBuf[nSubMenu]);
                                                ShowCmd(0x13+(nSubMenu<<4),0);
                                                break;
                                        case 2://K2切换符号
                                                if(nMode > 1 && g_nCurCmd == 0)
                                                {
                                                        g_nCurPara = -g_nCurPara;
                                                        nModeOld = 0;
                                                        nMask = 0;
                                                        BuildCmd(g_nCmdBuf[nSubMenu]);
                                                        ShowCmd(0x13+(nSubMenu<<4),0);
                                                }
                                                break;
                                        }
                                }
                                break;
                        case 7://程序保存
                                switch(key)
                                {
                                case 1://确定保存
                                        CopyProg(0,nProgSelect+1);
                                case 2://返回上级菜单
                                        nSubMenu = nMenu & 0x01;
                                        nMenu = ((nMenu-6)>>1)+3;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
                                break;
                        case 8://输入监控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上级菜单
                                        nSubMenu = nMenu & 0x01;
                                        nMenu = ((nMenu-6)>>1)+3;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
                                break;
                        case 9://手动输出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上级菜单
                                        LcdPosOn(0);
                                        nSubMenu = nMenu & 0x01;
                                        nMenu = ((nMenu-6)>>1)+3;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case 5://上
                                        if(nSubMenu >= 3) nSubMenu -= 3;
                                        else nSubMenu += 3;
                                        if(nSubMenu > 4) nSubMenu -= 3;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break;
                                case 6://下
                                        if(nSubMenu <= 2) nSubMenu += 3;
                                        else nSubMenu -= 3;
                                        if(nSubMenu > 4) nSubMenu -= 3;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break;
                                case 7://左
                                        if(nSubMenu)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4;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break;
                                case 8://右
                                        if(nSubMenu < 4)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0;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break;
                                case 1://K1切换输出状态
                                        SetOutput(nSubMenu,!GetOutput(nSubMenu));
                                        if(GetOutput(nSubMenu)) LcdWriteString(((2+nSubMenu/3)<<4)+(nSubMenu%3)*3+1,"●");
                                        else LcdWriteString(((2+nSubMenu/3)<<4)+(nSubMenu%3)*3+1,"○");
                                        LcdSetPos(((2+nSubMenu/3)<<4)+(nSubMenu%3)*3);
                                        break;
                                }
                                break;
                        case 10://程序调取
                        case 11://程序清除
                                switch(key)
                                {
                                case 4://返回上级菜单
                                        LcdPosOn(0);
                                        nSubMenu = nMenu & 0x01;
                                        nMenu = ((nMenu-6)>>1)+3;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ShowCursor(0x20+(nSubMenu<<4),1);
                                        break;
                                case 5://上
                                        if(nSubMenu >= 4) nSubMenu -= 4;
                                        else nSubMenu += 8;
                                        if(nSubMenu > 9) nSubMenu -= 4;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break;
                                case 6://下
                                        if(nSubMenu <= 7) nSubMenu += 4;
                                        else nSubMenu -= 8;
                                        if(nSubMenu > 9) nSubMenu -= 8;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break;
                                case 7://左
                                        if(nSubMenu)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9;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break;
                                case 8://右
                                        if(nSubMenu < 9) nSubMenu++;
                                        else nSubMenu = 0;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break;
                                case 1://进入选项
                                        LcdPosOn(0);
                                        nMenu += 2;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LcdWriteNum(0x04,nSubMenu+1,2,1);
                                        break;
                                }
                                break;
                        case 12://调取程序
                        case 13://清除程序
                                switch(key)
                                {
                                case 1://确定调取/清除
                                        if(nMenu == 12)
                                        {
                                                nProgSelect = nSubMenu;
                                                X24_Write(2020,&nProgSelect,1);
                                                CopyProg(nProgSelect+1,0);
                                        }
                                        else
                                        {
                                                ClearProg(nSubMenu+1);
                                        }
                                case 2://返回上级菜单
                                        nMenu -= 2;
                                        LcdWriteString(0x00,RESMENU[nMenu]);
                                        LcdSetPos(((1+(nSubMenu>>2))<<4)+(nSubMenu&0x03)*2);
                                        LcdPosOn(1);
                                        break;
                                }
                                break;
                        }
                }

                //运行控制
                if(!nMenu && nMode == 1)
                {
                        if(IsInputDown(2))//故障I3
                        {
                                nMode = 2;//暂停状态
                                ForceClose(1);//关闭所有端口
                                if(g_nCurCmd == 0)
                                {
                                        nMask = 0;
                                        if(g_nCurPara > 0) g_nCurPara = 0x01000000-TimerGetCount();
                                        else g_nCurPara = TimerGetCount()-0x01000000;
                                        PulseOut(1);//Q2输出一个高电平
                                }
                                LcdWriteString(0x33,"故障");
                        }
                        else
                        {
                                bNextCmd = 0;
                                switch(g_nCurCmd)
                                {
                                case 0://J 计数指令
                                        switch(nMask)
                                        {
                                        case 0:
                                                if(g_nCurPara > 0)
                                                {
                                                        nMask = 1;
                                                        PulseOut(0);
                                                }
                                                else
                                                {
                                                        nMask = 2;
                                                        PulseOut(2);
                                                }
                                                break;
                                        case 1://>0
                                                if(!g_tnPulse[0])
                                                {
                                                        nMask = 3;
                                                        SetOutput(0,0);
                                                        g_bOverflow = 0;
                                                        TimerSetCount(0x01000000 - g_nCurPara);
                                                }
                                                break;
                                        case 2://<=0
                                                if(!g_tnPulse[2])
                                                {
                                                        nMask = 3;
                                                        SetOutput(2,0);
                                                        g_bOverflow = 0;
                                                        TimerSetCount(0x01000000 + g_nCurPara);
                                                }
                                                break;
                                        case 3://等待溢出
                                                if(g_bOverflow)
                                                {
                                                        nMask = 4;
                                                        PulseOut(1);
                                                }
                                                break;
                                        case 4://等待Q2输出完成
                                                if(!g_tnPulse[1])
                                                {
                                                        nMask = 0;
                                                        SetOutput(1,0);
                                                        bNextCmd = 1;
                                                }
                                                break;
                                        }
                                        break;
                                case 1://Y 延时指令
                                        if(!nMask)//计时状态
                                        {
                                                nMask = 1;
                                                g_tnDelay = g_nCurPara;
                                        }
                                        else
                                        {
                                                if(!g_tnDelay)
                                                {
                                                        nMask = 0;
                                                        bNextCmd = 1;
                                                }
                                        }
                                        break;
                                case 2://Q 输出开关
                                        SetOutput(g_nCurPara1-1,g_nCurPara0);
                                        bNextCmd = 1;
                                        break;
                                case 3://X 循环
                                        if(!g_nCurPara1) g_nCurLine = g_nCurPara0-1;
                                        else
                                        {
                                                if(g_nLoop > g_nCurPara1) g_nLoop = g_nCurPara1;
                                                if(g_nLoop)
                                                {
                                                        g_nLoop--;
                                                        g_nCurLine = g_nCurPara0-1;
                                                }
                                                else g_nLoop = 0xFFFF;
                                        }
                                        bNextCmd = 1;
                                        break;
                                case 4://D 调用
                                        if(g_nStackDeep < 10)
                                        {
                                                g_nLineStack[g_nStackDeep] = g_nCurLine | ((u16)g_nCurFile<<12);
                                                g_nStackDeep++;
                                                g_nCurLine = g_nCurPara0 - 1;
                                                g_nCurFile = g_nCurPara1;
                                        }
                                        bNextCmd = 1;
                                        break;
                                case 5://P 暂停
                                        nMode = 2;//暂停状态
                                        ForceClose(1);//关闭所有端口
                                        bNextCmd = 1;
                                        LcdWriteString(0x33,"暂停");
                                        break;
                                case 6://H
                                        switch(nMask)
                                        {
                                        case 0:
                                                nMask = 1;
                                                PulseOut(2);
                                                break;
                                        case 1:
                                                if(!g_tnPulse[2])
                                                {
                                                        nMask = 2;
                                                        SetOutput(2,0);
                                                }
                                                break;
                                        case 2:
                                                if(IsInputDown(3))//等待I4
                                                {
                                                        nMask = 3;
                                                        PulseOut(1);
                                                }
                                                break;
                                        case 3:
                                                if(!g_tnPulse[2])
                                                {
                                                        nMask = 0;
                                                        SetOutput(1,0);
                                                        bNextCmd = 1;
                                                }
                                                break;
                                        }
                                        break;
                                default://END >= 7
                                        if(g_nStackDeep)
                                        {
                                                g_nStackDeep--;
                                                g_nCurFile = g_nLineStack[g_nStackDeep] >> 12;
                                                g_nCurLine = (g_nLineStack[g_nStackDeep] & 0x0FFF);
                                        }
                                        else
                                        {
                                                nMode = 0;
                                                g_nCurLine = -1;
                                                LcdWriteString(0x33,"待机");
                                        }
                                        bNextCmd = 1;
                                        break;
                                }
                                if(bNextCmd)
                                {
                                        bLineChange = 1;
                                        g_nCurLine++;
                                        X24_Read(((u16)g_nCurFile<<11)+(g_nCurLine<<2),g_nCmdBuf[0],4);
                                        AnalyzeCmd(g_nCmdBuf[0]);
                                }
                        }
                }

                //显示控制
                if(!g_tnShow)
                {
                        g_tnShow = 10;
                        switch(nMenu)
                        {
                        case 0:
                                if(bLineChange)
                                {
                                        bLineChange = 0;
                                        LcdWriteNum(0x15,g_nCurLine,3,0);
                                        LcdWriteString(0x23,"         ");
                                        ShowCmd(0x23,0);
                                }
                                else
                                {
                                        if(nMode == 1)//运行时
                                        {
                                                if(g_nCurCmd == 0 && nMask == 3)//计数 状态下,显示计数
                                                {
                                                        if(g_nCurPara > 0) LcdWriteNum(0x24,0x01000000-TimerGetCount(),5,0);
                                                        else LcdWriteNum(0x24,TimerGetCount() - 0x01000000,5,0);
                                                }
                                        }
                                        else if(nMode == 2)//暂停状态
                                        {
                                                if((!g_nCurCmd) && (!g_tnPulse[1])) SetOutput(1,0);
                                        }
                                }
                                break;
                        case 2://计数手动
                                for(i=0;i<3;i++)
                                {
                                        if(!g_tnPulse[i]) SetOutput(i,0);
                                }
                                if(nMode)
                                {
                                        if(IsInputDown(3)) nMask = 8;//I4
                                        if(nMode <= 2)//计数模式
                                        {
                                                g_nCurPara = TimerGetCount();
                                                if(g_nCurPara > 100000)
                                                {
                                                        g_nCurPara -= 100000;
                                                        TimerSetCount(g_nCurPara);
                                                }
                                        }
                                        else//倒数模式
                                        {
                                                g_nCurPara = 0x01000000-TimerGetCount();
                                                if(g_bOverflow)
                                                {
                                                        PulseOut(1);
                                                        nMode = 0;
                                                        nModeOld = 0;
                                                        g_nCurPara = 0;
                                                        LcdWriteString(0x34,RESCOUNT[nMode]);
                                                }
                                        }
                                        if(nMode & 0x01) LcdWriteNum(0x24,g_nCurPara,5,0);//递增模式
                                        else LcdWriteNum(0x24,-g_nCurPara,5,0);//递减模式
                                }
                                break;
                        case 6://程序编辑
                                if(nModeOld) nModeOld--;
                                else
                                {
                                        nModeOld = 4;
                                        nMask = !nMask;
                                        if(!nMode)//闪烁行号
                                        {
                                                if(nMask) LcdWriteNum(0x10+(nSubMenu<<4),g_nCurLine+nSubMenu,3,0);
                                                else LcdWriteString(0x10+(nSubMenu<<4),"   ");
                                        }
                                        else
                                        {
                                                if(nMask) ShowCmd(0x13+(nSubMenu<<4),0);
                                                else ShowCmd(0x13+(nSubMenu<<4),nMode);
                                        }
                                }
                                break;
                        case 8://输入监控
                                nMask = 1;
                                for(i=0;i<5;i++)
                                {
                                        if(IsInputDown(i))
                                        {
                                                if(!(nMode & nMask))
                                                {
                                                        nMode |= nMask;
                                                        LcdWriteString(((2+i/3)<<4)+(i%3)*3+1,"●");
                                                }
                                        }
                                        else
                                        {
                                                if(nMode & nMask)
                                                {
                                                        nMode &= ~nMask;
                                                        LcdWriteString(((2+i/3)<<4)+(i%3)*3+1,"○");
                                                }
                                        }
                                        nMask <<= 1;
                                }
                                break;
                        }
                }
        }
}

//显示选择光标
void ShowCursor(u8 nPos,u8 bMove)
{
        static u8 nPosOld=0x00;
        if(bMove) LcdWriteString(nPosOld,"  ");
        LcdWriteString(nPos,">>");
        nPosOld = nPos;
}

//构建命令
void BuildCmd(u8 *buf)
{
        buf[0] = g_nCurCmd;
        switch(g_nCurCmd)
        {
        case 0://J 计数指令
                if(g_nCurPara > 99999) g_nCurPara = 99999;
                else if(g_nCurPara < -99999) g_nCurPara = -99999;
                break;
        case 1://Y 延时指令
                if(g_nCurPara > 99999) g_nCurPara = 99999;
                else if(g_nCurPara < 1) g_nCurPara = 1;
                break;
        case 2://Q 输出开关
                if(g_nCurPara0 > 1) g_nCurPara0 = 1;
                else if(g_nCurPara0 < 0) g_nCurPara0 = 0;
                if(g_nCurPara1 > 5) g_nCurPara1 = 5;
                else if(g_nCurPara1 < 1) g_nCurPara1 = 1;
                break;
        case 3://X 循环
                if(g_nCurPara0 > 500) g_nCurPara0 = 500;
                else if(g_nCurPara0 < 0) g_nCurPara0 = 0;
                if(g_nCurPara1 > 999) g_nCurPara1 = 999;
                else if(g_nCurPara1 < 0) g_nCurPara1 = 0;
                break;
        case 4://D 调用
                if(g_nCurPara0 > 500) g_nCurPara0 = 500;
                else if(g_nCurPara0 < 0) g_nCurPara0 = 0;
                if(g_nCurPara1 > 10) g_nCurPara1 = 10;
                else if(g_nCurPara1 < 1) g_nCurPara1 = 1;
                break;
        }
        if(g_nCurCmd <= 1)
        {
                buf[1] = ((u8*)&g_nCurPara)[1];
                buf[2] = ((u8*)&g_nCurPara)[2];
                buf[3] = ((u8*)&g_nCurPara)[3];
        }
        else if(g_nCurCmd <= 4)
        {
                buf[1] = ((u8*)&g_nCurPara0)[0] << 4;
                buf[1] |= ((u8*)&g_nCurPara0)[1] >> 4;
                buf[2] = ((u8*)&g_nCurPara0)[1] << 4;
                buf[2] |= ((u8*)&g_nCurPara1)[0] & 0x0F;
                buf[3] = ((u8*)&g_nCurPara1)[1];
        }
}

//解析指令
void AnalyzeCmd(u8 *buf)
{
        g_nCurCmd = buf[0];
        if(g_nCurCmd <= 1)
        {
                ((u8*)&g_nCurPara)[0] = (buf[1] & 0x80) ? 0xFF:0x00;
                ((u8*)&g_nCurPara)[1] = buf[1];
                ((u8*)&g_nCurPara)[2] = buf[2];
                ((u8*)&g_nCurPara)[3] = buf[3];
        }
        else if(g_nCurCmd <= 4)
        {
                ((u8*)&g_nCurPara0)[0] = buf[1]>>4;
                ((u8*)&g_nCurPara0)[1] = (buf[1]<<4)|(buf[2]>>4);
                ((u8*)&g_nCurPara1)[0] = buf[2]&0x0F;
                ((u8*)&g_nCurPara1)[1] = buf[3];
        }
}

//显示指令
void ShowCmd(u8 nPos,u8 nHide)
{
        if(g_nCurCmd <= 7)
        {
                if(nHide == 1)
                {
                        if(g_nCurCmd < 7) LcdWriteString(nPos," ");
                        else LcdWriteString(nPos,"   ");
                }
                else LcdWriteString(nPos,RESCMD[g_nCurCmd]);

                nHide += 10-2;
                switch(g_nCurCmd)
                {
                case 0://0 计数
                case 1://1 延时
                        if(nHide >= 10) LcdWriteNum(nPos+1,g_nCurPara,5,nHide);
                        else LcdWriteNum(nPos+1,g_nCurPara,5,0);
                        break;
……………………

Keil代码下载:
多功能计数器程序

网友A:
最近想搞个累计计时功能,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B(2017-09-06):
楼主能提供原理图吗

网友C:
正在学习中,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D(2020-03-21):
借鉴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E(2022-03-18):
楼主可提原理图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