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发送多次单片机才收到还有温度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0;
sbit DSPORT=P3^7;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s18b20ReadTemp();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igDispla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zhuanshu=2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unsigned int dingshi=0;
unsigned char min=1;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3000;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cnt>=3000)
{
cnt=0;
Ds18b20ReadTemp(); //3s检测一次温度
DigDisplay();
}

if(receiveData==0x11)
{
        ET0=1;zhuanshu=20;receiveData=0;
}
if(receiveData==0x01)
{
        zhuanshu=0;while(i--);ET0=0;receiveData=0;
}
if(receiveData==0x10)
{
        zhuanshu=50;
}
if(receiveData==0x12)
{
        zhuanshu=70;
}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0 = 0xFC;
TL0 = 0x66;
TH1=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9;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TR0=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1=0;
TH0 = 0xF6;  //重新赋初值
TL0 = 0x66;
timer1++;
    cnt++;
dingshi++;
if(dingshi>=60050)
{
dingshi=0;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zhuanshu)//改变zhunashu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这个值越大转的越快
{
   PWM=1;
}
else
{
  PWM=0;
}
}

void Delay1ms(uint y) //延时程序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温度的子函数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ms(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
{
   float tp;
int temp1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再读高字节
temp1 = tmh;
temp1 <<= 8;
temp1 |= tml;
   if(temp1< 0)
  {
  DisplayData[0] = 0x40;
temp1=temp1-1;
temp1=~temp1;
tp=temp1;
temp1=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1;
temp1=tp*0.0625*100+0.5;
}

  temp=temp1%10000;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1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1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1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1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1 % 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ms(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代码是这样的 下面的是DS18B20测温 数码管显示 但是显示的时候 只能从数码管最后一位循环依次显示前面的 不能显示整个温度

网友A(2017-06-02):
还有我用蓝牙串口发了好多次 但是PWM调速 只能偶尔才有一次有反应 达到风扇调速的效果

网友B:
把你的程序画成框图再看看,估计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程序画成框图再看看,估计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程序画成框图是什么 要么加我Q1132326375 发你文件帮忙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如果硬件都有,一步步的调试吧,不能着急

可以把你这个APP发给我么 QQ 1132326375

网友D: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你解决了么 发送多次才有反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