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流水灯亮的,按下红外遥控器后,红外解码完,流水灯不工作,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2):
红外模块:
#include <Define.h>
bit IR_on(void);
uchar IR_Value[4];
bit b_IR_ok;
void IR_DeCode(void)
{
if(IRIN == 0)
{
  TH1 = 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1 = 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1 = 1;
  while(IRIN == 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1 = 0;                //关闭定时器T1
  LowTime = TH1*256+TL1;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1 = 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1 = 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1 = 1;               //开启定时器T1
  while(IRIN == 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1 = 0;                //关闭定时器T1
  HighTime = TH1*256+TL1;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 >= 8000)&&(LowTime <= 8500)&&(HighTime >= 3847)&&(HighTime <= 4447))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
  {
   if(IR_on() == 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display();
   }
  }
}
}
bit IR_on(void)
{
uchar i,j;
uchar temp;
for(i = 0;i < 4;i++)
{
  for(j = 0;j < 8;j++)
  {
   TH1 = 0;                 //定时器清0
   TL1 = 0;                 //定时器清0
   TR1 = 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IN == 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低电平计时
   TR1 = 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1*256+TL1;     //保存低电平宽度

   temp = temp >> 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低位数据
   TH1 = 0;                 //定时器清0
   TL1 = 0;                 //定时器清0
   TR1 = 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IN == 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TR1 = 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 = TH1*256+TL1;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 < 416)||(LowTime > 616))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 > 420)&&(HighTime < 62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5微秒左右,即计数565/1.085=520次
   {temp=temp&0x7f;}                  //(520-100=420, 520+100=62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 > 1447)&&(HighTime < 1657))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90微秒左右,即计数1690/1.085=1557次
   {temp=temp|0x80;}                      //(1560-260=1300,1560+260=1820),则该位是1
  }
  IR_Value[i]=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i]
}
if(IR_Value[2] != ~IR_Value[3])
{b_IR_ok = 1;}
else
{b_IR_ok = 0;}
return 1;
}

流水灯模块:
void led(void)
{
if(b_IR_ok == 0)
{
  r_led_timer++;
  if(r_led_timer >= 1000)
  {
   r_led_timer = 0;
   r_led_timer1++;
   if(r_led_timer1 == 10)
   {r_led_timer1 = 0;}
   if(r_led_timer1 == 1)
   {P1 = 0x7f;}
   if(r_led_timer1 == 2)
   {P1 = 0xbf;}
   if(r_led_timer1 == 3)
   {P1 = 0xdf;}
   if(r_led_timer1 == 4)
   {P1 = 0xef;}
   if(r_led_timer1 == 5)
   {P1 = 0xf7;}
  if(r_led_timer1 == 6)
   {P1 = 0xfb;}
   if(r_led_timer1 == 7)
   {P1 = 0xfd;}
   if(r_led_timer1 == 8)
   {P1 = 0xfe;}
  if(r_led_timer1 == 9)
   {P1 = 0xff;}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