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12864串行显示程序用3线与用4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6-02):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接触C51,在网上下载一些程序,但有的能亮屏,有些又不行,不得其解。
比如12864串行显示程序用3线与用4线连接的问题,
12864串行显示程序用3线连接程序:
附程序:PRO_3L:
编译后没有任何显示!
--------------------------------------------------------
12864串行显示程序用4线连接程序:
附程序:PRO_4L:
编译后显示正常!
程序中PSB = P1^3;   //串并口选择。实际开机时需要接P3.1,不接可像出现不确定的情况,显示正常后上接P3.1与不接P3.1也是显示正常的,也就是说3线也显示正常,不得其解?
(当然,看得出2个程序是不一样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卖个46码的鞋子给你是否合脚。
用什么东东就查什么东东的手册,看它的“脚”适合穿什么尺码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