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里怎么设置椭圆形的过孔?

楼主(2017-06-02):
RT,怎么将焊盘上的过孔设置成椭圆形状?

网友A:
双击焊盘  把焊盘形状改成圆形的  再修改焊盘过孔的 X-Size  和 Y-Size   两个值一样就是圆形  不一样 就是椭圆形

网友B:
在焊盘中设置x、y值不一样

网友C:
在焊盘设置中,xy的值改不一样

网友D:
过孔不能设计成椭圆 只有焊盘可以 焊盘如何设置楼上前辈都说了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