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51单片机12864如何显示键盘相应数字

楼主:
如何实现矩阵键盘按下“0~9的数字键”然后再按下“确认键”在12864液晶屏上显示数字,不按确认键只按数字键,12864液晶屏上不显示数字。,求具体的程序,谢谢

网友A(2017-06-02):
先学会12864液晶屏显示吧!至于显示什么内容,都可以。
推荐你一个12864液晶屏显示案例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学会12864液晶屏显示吧!至于显示什么内容,都可以。

显示程序,已经出来了,键盘的扫描程序也出来了,但是两个程序合起来就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内存开一个缓冲区 每按一次按键 把当时的键值存到缓冲区一位上 然后指针加一位 直到按下确定 屏幕从缓冲区读序列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每次按下几个数字键呢?是不固定个数吗?

是不固定个数,如果想程序简单的话,固定个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开一个缓冲区 每按一次按键 把当时的键值存到缓冲区一位上 然后指针加一位 直到按下确定 屏幕从缓冲区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