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阴极10引脚数码管 在电路中给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7-06-02):
共阴极10引脚数码管在电路中给的电压是多少?
给了5v电压后烧掉一个LED灯

网友A:
串联电阻没有?

网友B:
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共阴数码管若由集成电路输出高电平,一般不会烧,因为大多数集成电路输不出大电流。若直接接+5V,肯定会烧,即使接+2.5V,都会烧。

网友D:
要看是什颜色的数码管

网友E:
加限流电阻,LED数码管管脚电压1.7V左右,加个330欧的电阻

网友F:
这个具体要看是什么颜色的数码管

网友F:
共阴数码管若由集成电路输出高电平,一般不会烧,因为大多数集成电路输不出大电流。若直接接+5V,肯定会烧,即使接+2.5V,都会烧。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多大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阴数码管若由集成电路输出高电平,一般不会烧,因为大多数集成电路输不出大电流。若直接接+5V,肯定会烧 ...

那要怎么接呢?我是一端接了Vcc,其它接74ls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限流电阻,LED数码管管脚电压1.7V左右,加个330欧的电阻

每个数码管都加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具体要看是什么颜色的数码管

发光时红色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个数码管都加一个吗?

要加限流电阻 一般led是1.8~3v电压 5v上去当然要烧 即便是单片机直接驱动也需要加 为了长久可靠

电阻大小你可以自己试试 通常5mA电流LED就可以发光 最大不超过18mA比较好(特殊的大功率led除外) 电阻用欧姆定律自己算 这么基础的定律应该会吧 如果不会 串个5k的可变电阻再串个电流表 一边拧一边看 然后拆下可变电阻量数值 用固定电阻替换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接呢?我是一端接了Vcc,其它接74ls48

要求不高时可在LED公共端接限流电阻;要求较高时可在LED笔段端接限流电阻。视LED所需亮度,接100~3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