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无法启动的问题 新人首贴,还请支持。

楼主(2017-06-02):
定时器的初始化代码和中断代码如下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number++;
    Uart1SendChar(number>>8);
    Uart1SendChar(number);

}

/* main program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0x80;                   //???0?1T??
    TMOD=0x00;
    TL0 = T1MS;                     //??????
    TH0 = T1MS >> 8;
    EA =  1;
    TR0 = 1;                        //???0????
    ET0 = 1;                        //?????0??
}

串口1的初始化代码及发送字节函数如下,因为没用到接收函数所以就没写串口中断服务函数程序
void UART1_Init(unsigned short usBaud)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    TMOD |= 0x20;             //¶¨Ê±Æ÷1¹¤×÷ÔÚģʽ2,8λ×Ô¶¯ÖØ×°
//    TH1 = TL1 = -(FOSC/12/32/us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AUXR=0X11;
    BRT=-(FOSC/32/12/usBaud);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TI = 1;
}

void Uart1SendChar(unsigned char ucSendChar)//·¢ËÍÒ»¸ö×Ö·û
{
    SBUF = ucSendChar;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while(!TI);
    TI = 0;
}

在主程序中测试时 Uart1SendChar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但是在定时器服务中断函数的发送函数却没用。。
请帮忙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还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7-12-30):
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你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要使用模式0(13位定时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