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的原理 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7-06-02):
我用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小弟看了一下网上对ULN2003驱动原理的介绍,一种是说ULN2003的驱动原理是放大电流,另一种是说ULN2003驱动原理只是控制里面三极管的断开与闭合,到底是那种,求给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就不能自己看一看ULN2003的手册,真笨。

网友B:
ULN2003内部结构和引脚图如图7-23所示,有7组达林顿管(复合晶体管),输入电压兼容TTL或COMS电平,输出端灌电流可达500mA,并能承受50V高电压,可外接步进电机驱动电源Vs(例如12V),且并联了续流二极管,可消除电机线圈通断切换时产生的反电势副作用,适用于驱动电感性负载。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