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闹钟功能的单片机数字钟制作 带原理图,PCB工程,代码

楼主(2017-06-02):
自己做的第一个数字钟,有闹钟功能。新手五分,求大神指导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板子不超过10*8cm
不能用芯片,用三极管控制数码管
有闹钟功能
显示时分秒
有蜂鸣器
按键不超过六个(除复位外)
进入设置时时钟停止
使用12分频

单片机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port P0              //段选
#define placeport P2                         //位选
uint hour=23,minut=59,second=59;    //时,分,秒
uint hour1=0,minut1=0;     //闹钟
uint tc0time;          //定时计数器0溢出次数
uint numcode[]={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零到九
uint numplac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数码管数字从右到左第一至四位
uint keyt;
uchar pattern=0;  //0:时钟模式 ,1:设置时,2设置分
uchar npattern=0;  //0正常1闹钟时2闹钟分
uchar alt=0,altt=0;

sbit buzzer=P1^0;
sbit key1=P1^4;  //时钟
sbit key2=P1^5;  //减一
sbit key3=P1^6;  //加一
sbit key4=P1^7;  //闹钟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bit al=0;
bit alttt;

void key(void)    //按键判断
{
        if(key1==0)
        {
                keyt++;
                if(keyt==5)
                {
                        keyt=0;
                        if(buzzer==1&&al==1){buzzer=0;al=0;led1=1;led2=1;led3=1;}else{
                        if(npattern==0)
                        {
                                pattern++;
                                if(pattern!=0){led1=0;};
                                if(pattern==3){pattern=0;led1=1;led2=1;led3=1;second=0;};
                                if(pattern==1){led2=0;led3=1;}
                                if(pattern==2){led3=0;led2=1;}
                        }else{al=0;npattern=0;led2=1;led3=1;}
                        }
                }
        }
        if(key2==0)
        {
                keyt++;
                if(keyt==5)
                {
                        keyt=0;
                        if(buzzer==1&&al==1){buzzer=0;al=0;led1=1;led2=1;led3=1;}else{
                        if(pattern==1){hour++;};
                    if(pattern==2){minut++;};
                    if(npattern==1){hour1++;if(hour1==24){hour1=0;};};
                    if(npattern==2){minut1++;if(minut1==60){minut1=0;};};
                        }
                }
        }
        if(key3==0)
        {
                keyt++;
                if(keyt==5)
                {
                        keyt=0;
                        if(buzzer==1&&al==1){buzzer=0;al=0;led1=1;led2=1;led3=1;}else{
                        if(pattern==1)
                        {
                                if(hour==0)
                                {
                                        hour=23;
                                }else{hour--;}
                        }
                    if(pattern==2)
                        {
                                if(minut==0)
                                {
                                        minut=59;
                                }else{minut--;}
                        }
                        if(npattern==1)
                        {
                                if(hour1==0)
                                {
                                        hour1=23;
                                }else{hour1--;}
                        }
                    if(npattern==2)
                        {
                                if(minut1==0)
                                {
                                        minut1=59;
                                }else{minut1--;}
                        }
                  }
                }
        }
        if(key4==0)
        {
                keyt++;
                if(keyt==5)
                {
                        keyt=0;
                        if(buzzer==1&&al==1){buzzer=0;al=0;led1=1;led2=1;led3=1;}else{
                        if(pattern==0)
                        {
                                npattern++;
                                if(npattern==3)
                                {
                                        npattern=0;
                                        led2=1;led3=1;
                                        al=1;
                                }
                                if(npattern==1){led2=0;led3=1;}
                                if(npattern==2){led3=0;led2=1;}
                        }
                  }
                }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1ms延时
{
   while(a--)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while (--i);
   };
}
void delayu (unsigned int a)                //@12.000MHz
{
    while(a--)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IE=0x83;                                                                    //中断开关设定:打开总中断开关,允许定时计数器中断0工作
    TCON=0x10;                                                                  //中断控制寄存器设定:允许T/C0产生中断,关闭其他中断
        TMOD=0x01;                                                                  //设置T/C0的工作方式为16位计数器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

void numprintf(uchar a,uchar b,uchar c)                                                 //数码管输出函数
{
        uint i=0;
        uint f[8];
        f[2]=10;
        f[5]=10;                                                                  //一到四位数字
        f[0]=a/10;f[1]=a%10;                                                        //时位的数字
        f[3]=b/10;f[4]=b%10;                                                        //分位的数字
        f[6]=c/10;f[7]=c%10;
        while(i<=7)
        {
                placeport=numplace[i];
                numport=numcode[f[i]];
                delayu(1);
                numport=0xff;
                i++;
        }
}

void time(void)                                                                 //时间计算函数
{
        if(second>=60){second=0;minut++;};
        if(minut>=60){minut=0;hour++;};
        if(hour>=24){hour=0;};
        if(tc0time==200){second++;tc0time=0;}
        tc0time++;
}

void alarm(void)
{
        if(al==1)
        {
                if(hour==hour1&&minut==minut1){buzzer=1;}
                else{buzzer=0;}
        }
}

void tc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1ms级别定时,1t模式
{
        TL0 = 0xb0;                                                                            //重新装初始值
        TH0 = 0x3c;                                                                            //重新装初始值
        time();
        if(pattern==1||pattern==2){tc0time=0;};
        alarm();
        key();
        if(buzzer==1&&al==1)
        {
                alt++;
                altt=alt/5;
                if(altt/2==0){alttt=0;}else{alttt=1;};
                if(alttt==0)
                {
                        led1=0;
                        led2=0;
                        led3=0;
                }
……………………

楼主:
新人能审核过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人能审核过去吗?

这么好的作品 当然能,黑币已经发放了

网友B(2017-11-17):
3、        动态显示数字钟(2队、每队1人)★ (1)        使用2个四位共阴数码管做显示部分。- (2)        上电的时候,L1发光二极管以1S闪烁。 (3)        可调时功能,有到点报时、闹铃功能。 最小系统:stc89c52rc,12M晶振,2*30P电容,10K电阻,10U电容; 外围芯片:轻触按键*5,4位共阴数码管*2,三极管8550*1,蜂鸣器*1,排阻4K7*3,插针接口若干,LED*1,74HC573*1。  大哥帮帮忙

网友C(2019-05-16):
老哥, 想学习一下,我是新人,能不能 1457761062@qq.com  发一下!  很是感谢!

网友D(2019-12-20):
给大佬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