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眼这个程序错在哪 为什么输出频率与显示的不一致

楼主(2017-06-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ØÖÆòy½Å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3;
//--°′¼ü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uchar WaveChoice=0;
float ys=30;
uchar i,a=0;
uchar sqar_num=128;
uint freq;

uchar code Sin[]={"Sine      "};
//uchar code exp[]={"Exp      "};
uchar code Squ[]={"Square    "} ;
uchar code Tri[]={"Triangle  "};
uchar code Saw[]={"Sawtooth  "} ;
uchar code No[]={"No OutPut"};
uchar code Wave[]={"Wave :"};
uchar code Fre[]={"Freq :"};

uchar code tosin[256]=
{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
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
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
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
...
0x80}; //ÕyÏò2¨Âë

//--Ñóê±MS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Ñóê±y*9us
void Delay1(uint y)
{
        uint i;
        for(i=y;i>0;i--);
}
//-------------
//Ã|¼ì2é
//-----------------------------
uchar Busy_Check()
{
        uchar LCD_Status;
        RS=0;  //        ¼Ä′æÆ÷Ñ¡Ôñ
        RW=1; //¶á×′쬼Ä′æÆ÷
        EN=1;  // ¿aê¼¶á
        DelayMS(1);
        LCD_Status=P1;
        EN=0;
        return  LCD_Status;

}
//----------------------------
//D′LCDÃüáî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Ã|μè′y
           RS=0;  //Ñ¡ÔñÃüáî¼Ä′æÆ÷
           RW=0;  //D′
           EN=0;
           P1=cmd;
           EN=1;
           DelayMS(1);
           EN=0;
}
//--------------------------------------
//·¢Ëíêy¾Y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Ã|μè′y
          RS=1;
    RW=0;
          EN=0;
          P1=dat;
          EN=1;
          DelayMS(1);
          EN=0;
}
//------------------------------------
//LCD3õê¼»ˉ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ÇåÆá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Ö·û½øèëģ꽣oÆáÄ»2»¶ˉ£¬×Ö·ûoóòÆ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ÏÔ꾿a¡¢1Ø1a±ê
        DelayMS(1);
}

//--ÏòLCDD′ÆμÂêÖμ
void Write_freq(uint k)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k/1000;
        bai=k/100%10;
        shi=k/10%10;
        ge=k%10;
        Write_LCD_Command(0x86+0x40);
        Write_LCD_Data(0x30+qian);
        Write_LCD_Data(0x30+bai);
        Write_LCD_Data(0x30+shi);
        Write_LCD_Data(0x30+ge);
        Write_LCD_Data(0x48);
        Write_LCD_Data(0x5a);
}

//--LCDéÏÏÔê¾2»í¬2¨DÎÆμÂê
  void Xianshi_f()
{
  if(WaveChoice==1)
  {
    freq=(10000000/(50000+286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2)
  {
     freq=(10000000/(50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3)
  {
     freq=(10000000/(14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if(WaveChoice==4)
  {
     freq=(10000000/(15000+2300*ys));
         Write_freq(freq);
  }
}
//--LCDéÏD′2¨DÎààDí
void Write_wave(uchar  t )
{
        switch(t)
        {
                case 0:
                                //-- ÎTêä3ö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No)-1;i++)
                                        {
                                                Write_LCD_Data(No);
                                                DelayMS(5);
                                        }
                                        break;
                case 1:
                                //--ÕyÏò2¨
                                ys=25;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Sin)-1;i++)
                                        {
                                                Write_LCD_Data(Sin);
                                                DelayMS(5);
                                        }
                                break;
                case 2:
                                //---¾ØDÎ2¨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Squ)-1;i++)
                                        {
                                                Write_LCD_Data(Squ);
                                                DelayMS(5);
                                         }

                                break;
                case 3:
                                //---èy½Ç2¨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
                                   DelayMS(5);
                                    for (i=0;i<sizeof(Tri)-1;i++)
                                        {
                                                Write_LCD_Data(Tri);
                                                DelayMS(5);
                                        }
                                break;
                case 4:
                                //----¾a3Y2¨
                                   ys=30;
                                   Write_LCD_Command(0x86);//òo¾§ÏÔê¾Î»ÖÃ
                                   DelayMS(5);
                                    for (i=0;i<sizeof(Saw)-1;i++)
                                        {
                                                Write_LCD_Data(Saw);
                                                DelayMS(5);
                                         }
                                break;
        }
}
//---êä3ö2¨DÎ
void Out_Wave(uchar i)
{         uchar j;
        switch(i)
        {
                case 0:        P0=0x00;break;
                case 1:
                                //---ÕyÏò2¨
                                for (j=0;j<255;j++)
                                {
                                        P0=tosin[j];
                                        Delay1(ys);
                                }
                                 break;
                case 2:
                                //----¾ØDÎ2¨
                                {
                                        if(a<sqar_num)
                                                {
                                                        P0=0xff;
                                                        Delay1(ys);
                                                }
                                        else
                                                {
                                                        P0=0x00;
                                                        Delay1(ys);
                                                }
                                                a++;
                                }  break;
                case 3:
                                //----èy½Ç2¨
                                {
                                        if(a<128)
                                                {
                                                        P0=a;
                                                        Delay1(ys);
                                                }
                                        else
                                                {
                                                        P0=255-a;
                                                        Delay1(ys);
                                                }
                                                a++;
                                }   break;
                case 4:
                           //----¾a3Y2¨
                                {
                                         if(a<255)
                                        {
                                                P0=a;
                                                Delay1(ys);
                                        }

                                a++;
                        if(a==255)
                                {
                                        a=0;
                                }   break;
                }
        }
}
//----°′¼üé¨Ãè
void keyscanf()
{
        if(K2==0)
        {
                DelayMS(5);
                if(K2==0)
                {
                        while(!K2);
                        ys--;
                        if(ys==0)
                        ys=20;
                }
        }
        if(K3==0)
        {
                DelayMS(5);
                if(K3==0)
                {
                        while(!K3);
                        ys++;
                        if(ys>22)
                        ys=20;
                }
        }
        if(K4==0)
        {
                DelayMS(5);
                if(K4==0)
                {
                        while(!K4);
                        if(WaveChoice==2)
                        sqar_num=sqar_num+2;
                        if(sqar_num==238)
                                sqar_num=128;
                }
        }
        if(K5==0)
        {
                DelayMS(5);
                if(K5==0)
                {
                        while(!K5);
                        if(WaveChoice==2)
                        sqar_num=sqar_num-2;
                        if(sqar_num==18)
                                sqar_num=128;
                }
        }
}

//----Ö÷3ìDò---
void main()
{
        Init_LCD();
        IE=0X81;
        IT0=1;
        Write_LCD_Command(0x80);//--ÏÔê¾wave:
           DelayMS(5);
   for (i=0;i<sizeof(Wave)-1;i++)
                {
                        Write_LCD_Data(Wave);
                        DelayMS(5);
                }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ÏÔê¾freq:
     DelayMS(5);
    for (i=0;i<sizeof(Fre)-1;i++)
                {
                        Write_LCD_Data(Fre);
                        DelayMS(5);
                }
           Write_wave(WaveChoice);
        while (1)
        {
                         keyscanf();
                Out_Wave(WaveChoice);
                if(!(K1&K2&K3))
                                Xianshi_f();
        }
}

//---INT0ÖD¶Ï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WaveChoice++;
                if(WaveChoice==5) WaveChoice=1;
                Write_wave(WaveChoice);

}

网友A(2018-01-29):
看你的输出模块跟显示模块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