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的红外遥控智能小车 求相关实验经历经验

楼主(2017-06-02):
大家好,大三新人一枚,刚刚开始了嵌入式编程课程,实验老师要求实现通过红外遥控智能小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c语言编程,目前基本完成了智能小车的组装,但是在实现原理和编写代码上还是一知半解,朋友们是否有相关实验经历经验介绍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我搞过红外遥控小车。
但没有做下去,因为:小车开走了,红外遥控就找不到了,它必须对准才行,所以,一般都是静态的物体,如电视、DVD机等才用红外遥控。
不过,从经验来说,还是有一点的。
第一:我用的STC89C52RC的最小板
第二:小车两直流电机,用的L298N电机驱动模块
第三:红外遥控、接收,就是一般的套件。
附程序、原件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红外遥控小车。
但没有做下去,因为:小车开走了,红外遥控就找不到了,它必须对准才行,所以,一般 ...

对呀,得跟着小车跑才行,还得对的准,上传的资料很有帮助,谢谢你

网友B:
课余时间做过一点   有一点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电机存在个体差异   给相同的pwm信号 他也可能偏转 建议先测出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课余时间做过一点   有一点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电机存在个体差异   给相同的pwm信号 他也可能偏转 建议先测 ...

谢谢提醒,受教~

网友C(2020-05-24):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红外遥控小车。
但没有做下去,因为:小车开走了,红外遥控就找不到了,它必须对准才行,所以,一般 ...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红外遥控小车。
但没有做下去,因为:小车开走了,红外遥控就找不到了,它必须对准才行,所以,一般 ...

谢谢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