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检测显示控制

楼主(2017-06-02):
DS18B20温度检测显示控制,已经过仿真验证
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3^5;                                                                                //定义LCD端口
sbit RW=P3^6;
sbit E=P3^7;
sbit DQ=P3^4;                                                                        //定义温度总线端口
sbit Wa=P1^5;                                                                        //定义报警端口
sbit ZR=P1^7;                                                                        //制热
sbit ZL=P1^6;                                                                        //制冷
uchar LCD_3,LCD_2,LCD_1,LCD_0;
uchar ds18b20_romA[8]={0x8e,0x00,0x00,0x00,0xb8,0xc5,0x30,0x28};

uchar _romB[8]={0x52,0x00,0x00,0x00,0xb8,0xc5,0x34,0x28};
uchar _romC[8]={0x65,0x00,0x00,0x00,0xb8,0xc5,0x35,0x28};
uchar _romD[8]={0x3c,0x00,0x00,0x00,0xb8,0xc5,0x36,0x28};
uint  key_[2]={4,0};                                                        //设置温度标准值
uchar code  LCDData[] ="0123456789";
uchar code  dot_tab[] ="0112334456678899";
uchar first_line[16]="A:000.0 B:000.0";                                 //LCD第一行显示缓存数组 A:温度 B:湿度
void delay10us(uint t);
void check_busy();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tempdata);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data);
void init_lcd1602();
bit resetpulse();
void ds18b20_init();
uchar read_bit()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bit(uchar bitval);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bit match_rom(uchar *rom);
void convert_T(uchar temp_data_h,uchar temp_data_l);
void display();
void work_temp();
//************************************
//延时程序
//************************************
//延时t*10us
void delay10us(uint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t);
}
//************************************
//LCD1602测忙
//************************************
void check_busy(void)
{
        while(1)
        {
        P0=0xff;
        E=0;
        _nop_();
        RS=0;
        _nop_();
        _nop_();
        RW=1;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P0&0x80)==0)                           //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break;
        }
        E=0;
        }
}
//************************************
//LCD1602写命令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tempdata)
{
           E=0;
        _nop_();
        _nop_();
        RS=0;
        _nop_();
        _nop_();
        RW=0;
        P0=tempdata;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check_busy();
}
//************************************
//LCD1602写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data)
{
          E=0;
        _nop_();
        _nop_();
        RS=1;
        _nop_();
        _nop_();
        RW=0;
        P0=tempdata;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check_busy();
}
//************************************
//初始化LCD1602
//************************************
void init_lcd1602()
{
write_command(0x01);                                                                //清除屏幕
write_command(0x38);                                                                //功能设定(8位,2行,5*7点阵式)
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器ON,光标OFF,闪烁OFF
write_command(0x06);                               //地址加1,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
//************************************
//初始化ds18b20
//************************************
bit resetpulse(void)
{
        DQ=0;
        delay10us(60);                                                                        //延时600us
        DQ=1;
        delay10us(5);                                                                        //延时50us
        return(DQ);                                                                         //读取P3.4的状态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while(1)
        {
                if(!resetpulse())                                                          //收到ds18b20的应答信号
                {
                        DQ=1;
                        delay10us(20);                                                        //延时200us
                        break;
                }
                else
                        resetpulse();                                                        //否则再发复位信号
        }
}
//************************************
//读ds18b20一位
//************************************
uchar read_bit(void)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10us(3);                                                 //延时30us
          return(DQ);                                                         //读取数据口状态
}
//************************************
//读ds18b20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m,receive_data;
        m=1;
        receive_data=0;
        for(i=0;i<8;i++)                          //低位在前
        {
                  if(read_bit())
                   {
                           receive_data=receive_data+(m<<i);
                   }
                   delay10us(6);                         //延时60us
           }
          return(receive_data);
}
//************************************
//向ds18b20写一位
//************************************
void write_bit(uchar bitval)
{
        DQ=0;
        if(bitval==1)
        DQ=1;
        delay10us(6);                           //延时60us
        DQ=1;
}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命令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val>>i;
                  temp=temp&0x01;
                  write_bit(temp);
                  delay10us(6);
          }
}
//*************************************
//温度的ROM序列号匹配                                                                                                    //*
//*************************************
bit match_rom(uchar *rom)
{
        uchar i;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55);
        for(i=8;i>0;i--)
        {
                write_byte(*(rom+i-1));
        }
        return 1;
}
//*************************************
//温度转换,将从ds18b20中读出来的温度值
//转化成十进制的温度值,并存放显示缓存
//*************************************
void convert_T(uchar temp_data_h,uchar temp_data_l)
{
        uchar temp;
     if((temp_data_h&0xf0)==0xf0)                                        //如果温度寄存器里的高位为1,
           {                                                                                        //则温度为负
              temp_data_l=~temp_data_l;                                //负温度将补码转成二进制,
              if(temp_data_l==0xff)                                                //取反再加1
                {
                              temp_data_l=temp_data_l+0x01;
                              temp_data_h=~temp_data_h;
                                  temp_data_h=temp_data_h+0x01;
                         }
              else
               {
                               temp_data_l=temp_data_l+0x01;
                              temp_data_h=~temp_data_h;
           }
                                 LCD_0=dot_tab[temp_data_l&0x0f];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temp=((temp_data_l&0xf0)>>4)|((temp_data_h&0x0f)<<4);
                             LCD_3='-';                                                //显示"-"号
                             LCD_2=LCDData[(temp%100)/10];        //查表得负温度温度十位
                             LCD_1=LCDData[(temp%100)%10];        //查表得负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为正
       {
                              LCD_0=dot_tab[temp_data_l&0x0f];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temp=((temp_data_l&0xf0)>>4)|((temp_data_h&0x0f)<<4);
                             LCD_3=LCDData[temp/100];                //查表得温度百位
                             LCD_2=LCDData[(temp%100)/10];        //查表得温度十位
                             LCD_1=LCDData[(temp%100)%10];        //查表得温度个位
            }
}
void display(void)                                                                 //LCD显示
{
   uchar i;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first_line[i]);
                }
            write_command(0xc0);
            for(i=0;i<16;i++)
                {
                  write_data(second_line[i]);
                }
}
//*************************************
//加热控制,制冷控制,报警
//*************************************
void work_temp()
{
        uchar tt_[2];
        uchar tt;
        uchar temp_data_l;
        uchar temp_data_h;
        temp_data_l= 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_h = read_byte();                                   //温度高8位
        tt_[0]=temp_data_l&0xf0;
    tt_[1]=temp_data_h&0x0f;
        tt=tt_[0]+tt_[1];
        if(tt>0x0A)                                                                        //判断是否高于10度
                {
                        Wa=0;                                                           //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