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将浮点运用算法装换为整型计算

楼主(2017-06-02):
   在SHT11中需要对相对湿度进行修正,此时如何将修正标度的实型数据转换为整型进行修正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例如Humidity=(int)humidity;

网友B:
同意楼上,也可以将一些浮点数据扩大倍数,计算之后一般显示都需要的是字符型,此时直接将结果转换成字符型就可以,无非是可能有加上标点符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