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计步器模块mma9555L驱动源码

楼主:
之前调试的一个计步器模块,可以实现挺多功能的,不只有计步功能,不过因为只用到了计步功能就只写了计步功能的驱动。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STM32模拟IIC的使用,驱动24C02实现EEPROM数据读写.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4,按键KEY0(PE4)/KEY1(PE3)
    5,24C02(IIC连接在PB8/PB9上面)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KEY1按键来控制24C02的写入,通过另外一个按键KEY0来控制24C02的读取。并在LCD模块上面显示
    相关信息。同时,我们可以通过USMART控制在24C02的任意地址写入和读取数据。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STM32F407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mma9555l.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ure_Buf[20];
        int StepCoun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IIC_Init();                //IIC初始化
        KEY_Init();

        pedometer_init();
        pedometer_afe_config_read();
        POINT_COLOR=RED;
        while(1)
        {
                IIC_ReadRegister(MMA9555L_Sub_Addr,Ture_Buf,2);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Buf[1]=");
                LCD_ShowNum(130,50,Ture_Buf[1],5,12);
                if(Ture_Buf[1]==0x80)
       {
         IIC_ReadRegister(MMA9555L_Sub_Addr,Ture_Buf, 5); // 读5字节数据
         break;
       }
        }
        delay_ms(1);
        while(1)
        {
                StepCount=pedometer_main();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BS");
                LCD_ShowNum(130,110,StepCount,5,12);
                delay_ms(1);
                if(KEY_Scan(1)==3)
                {
                        pedometer_reset();
                }
                if(KEY_Scan(1)==1)
                {
                        pedometer_dis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