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6-03):
一个电动车仪表盘上的,这个二极管烧坏了,想换不知道什么型号,还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A:
TVS瞬变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瞬变抑制二极管

谢谢,但这个型号怎么看?就是19??

楼主:
谢谢,去淘个换上试试

网友B:
ds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