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怎么给芯片加端口地址

楼主(2017-06-03):
请问各位大佬,我如何在proteus 软件中给这个8255芯片的cs端给个地址?
还有我怎么样做才能进入汇编语言的编程界面中呢?第一次用还不熟悉,百度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8255芯片

8255芯片

网友A:
说明楼主对CS的理解太械了。
其实很简单:只要U1的6脚/CS=0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地址出现的时候,只有此地址能使U1的6脚/CS=0就行。也就是说与接法有关。在未确定时,楼主可以定义一个变量给个虚值,认为它就是端口地址,待实际应用时,再给这个变量实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楼主对CS的理解太械了。
其实很简单:只要U1的6脚/CS=0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地址出现的时候,只有此 ...

能给我个操作步骤吗,我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栏中选用什么样的控件,做什么样的操作?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不知道如何给这个芯片加地址。在学校里用的是试验箱,然后课程结束了就不能去实验室了。所以下了个仿真的程序。第一次用,网上也找不到我想要的操作。求大佬耐心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楼主对CS的理解太械了。
其实很简单:只要U1的6脚/CS=0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地址出现的时候,只有此 ...

请问大佬是不是用左侧工具栏的按钮,进行操作啊?能给一下步骤吗………谢谢

网友B:
我猜测你提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单片机并行扩展时的扩展芯片单元地址
6.1.2  并行扩展寻址方式
80C51系列单片机能寻址的存储空间,包括ROM和外RAM,各有64kB。并行扩展时,可用其一部或全部,或者将其中一部分用作扩展I/O口。这些存储器的芯片地址和存储器内存储单元的子地址如何确定、如何寻址呢?存储器内存储单元的子地址,由低位地址线,即与存储器地址线直接连接的地址线确定;存储器的芯片地址由高位地址线产生的片选信号确定。当存储器芯片多于一片时,为了避免误操作,必须利用片选信号来分别确定各芯片的地址分配。产生片选信号的方法有线选法和译码法二种。
⒈ 线选法
线选法是将高位地址线直接连到存储器芯片的片选端,如图6-2所示。图中芯片I、II、III都是2k×8位存储器芯片,由低位地址线A0~A10实现片内寻址。高位地址线A11~A13分别实现片选,均为低电平有效。为了不出现寻址错误,要求A11~A13中只允许有一根为低电平,另二根必须为高电平,否则出错。3片存储器芯片地址分配如表6-1所示。
译码法
译码法是通过译码器将高位地址线译码转换为片选信号,2条地址线能译成4种片选信号,3条地址线能译成8种片选信号,4条地址线能译成16种片选信号。所对应的TTL译码芯片有74139(双2-4译码器)、74138(3-8译码器)和74154(4-16译码器),下面以74138为例说明译码法。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你提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单片机并行扩展时的扩展芯片单元地址。
6.1.2  并行扩展寻址方式
80C51系列 ...

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更多的问题是不会使用proteus软件。我应该去找一本入门的书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更多的问题是不会使用proteus软件。我应该去找一本入门的书来看 ...

你错了!根本不是在proteus中给出8255 CS信号,而是在程序中,编入8255 CS信号,proteus仅仅是运行该程序。

网友B:
你要学习proteus软件,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keil和proteus操作方法,还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