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
如何在定时器中断里实现按键长按,数码管值连加,短按。数码管值加一

网友A(2017-06-03):
扫描按键 一旦按键触发 计数器清零 等按键松开 看计数器数值 大于设定值就是长按 执行长按程序 反之是短按

网友B:
设个标志,按键按下后,开始计时,假设延时0.5s,0.5s后再重新判断,如果还在按下的状态,则认为是长按,置标志位为1,数码管连加,如果0.5s后,判断已经松手了,则在去执行另一个重新,即数码管值加一。在每次松手的时候,都把标志位清零,如此循环。

网友C:
你在中断里面判断一下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你就在中断计时,看你想要长按多久,时间到你就数码管加一,短按也是一个道理只是你判断的时间变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介绍你一个看得到的长按键短按键功能proteus仿真案例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