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学者若干问题

楼主(2017-06-03):
1、是不是所有模块都可以用点C和点H文件来进行整理,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就可以?
2、多文件时为何总出现多重公共定义的错误?
3、带有返回值的函数在电子秤中去皮如何运用?
4、红外通信模块的遥控器端口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1、是不是所有模块都可以用点C和点H文件来进行整理,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就可以?
答 是的 但写模块化文件时要考虑通用性 比如某个程序是19200波特率另一个可不一定 也许是28800 初值就不是固定的 这个片子用12T 另外一个片子用1T 计时器和串口的初始化程序也不一样
2、多文件时为何总出现多重公共定义的错误?
答 因为你重复定义了呗
3、带有返回值的函数在电子秤中去皮如何运用?
答 先纪录去皮前重量 再纪录总重量 碱就是去皮重量 或者你的电子秤模块有去皮输出 那就参考模块手册
4、红外通信模块的遥控器端口是如何定义的?
答 模块的定义看模块手册 单片机用哪个端口都可以

怎么觉得你最后这俩问题那么无厘头啊

网友B:
赞同楼上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所有模块都可以用点C和点H文件来进行整理,在需要的时候调用就可以?
答 是的 但写模块化文件时 ...

非常感谢你为我解惑,但我还有些许地方不明白。
1、关于红外通信的遥控器: 上面的每一个按键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特定功能的吧,例如我让遥控器上的 1 ,按下去之后在1602上显示个1,但是,单片机怎么知道我按下的是 1 这个按键。
2、关于带有返回值函数在电子秤中的运用:我原本的打算是一个函数用两次,就像你说的,但我不会,没办法,只好分成两个函数。
3、关于无线遥控模块PT2272:  遥控器上的四个按键A B C D,我让按下A单灯左移,按下B单灯右移,但只能实现一次之后怎么按都没反应,这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为我解惑,但我还有些许地方不明白。
1、关于红外通信的遥控器: 上面的每一个按键都是可以自 ...

1、关于红外通信的遥控器: 上面的每一个按键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特定功能的吧,例如我让遥控器上的 1 ,按下去之后在1602上显示个1,但是,单片机怎么知道我按下的是 1 这个按键。
答 单片机不知道你按的是什么 它只识别收到的编码是什么 执行对应的语句

2、关于带有返回值函数在电子秤中的运用:我原本的打算是一个函数用两次,就像你说的,但我不会,没办法,只好分成两个函数。

答 分成两个函数也可以啊 不就多用点存储空间么 实现功能就行了 至于为什么不能用两次 以后你弄多了自然就能合成了 没什么 都是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经验

3、关于无线遥控模块PT2272:  遥控器上的四个按键A B C D,我让按下A单灯左移,按下B单灯右移,但只能实现一次之后怎么按都没反应,这什么情况?

答 估计是哪个变量没复位吧 瞎猜的 不过这种情况开始比较常见 至少 我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