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ds18b20仿真问题,仿真显示乱码

楼主(2017-06-03):
#include<reg52.h> // 晶振为 11.0592MHz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2^5;// 接温度传感器
sbit duan=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i=P2^7; //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numw[]={0x01,0x02,0x04,0x08,0x10,// 数码管位选
0x20,0x40,0x80,0x00};
uchar code numd[]={0x3f,0x06,0x5b,0x4f,0x66,// 数码管段选显示( 0—9)
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numdg[]={0xbf,0x86,0xdb,0xcf,0xe6,// 数码管“个”位段选显示因为保留一位小数,
0xed,0xfd,0x87,0xff,0xef};// 所以各位后要显示小数点,所以需要重新编码( 0— 9)
uchar code numfh[]={0x40,0x00}; // 温度 + — 符号位
/******************1ms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0(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15us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 初始化 DS18B20函数 ****************/
void reset_ds18b20()
{
uchar stat=0;
DQ=1;
delay(8);
DQ=0;
delay(80); //600us/12mhz
DQ=1;
delay(8);
stat=DQ; // 高电平为存在,低电平为不存在( stat 应该为 0)
delay(4);
// while(!DQ);/* 等待 DQ 变为高电平
// 因为存在脉冲检测结束后自动拉高 */
//return stat;
}
/****************** 写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DQ=1; // 先拉高电平,为写作准备
for(i=0;i<8;i++)
{DQ=0;
DQ=dat&0x01;
delay(4);//DS18B20 采样单片机写给 DQ 线上的数据( 45us) ***************
DQ=1;
dat>>=1;
}
delay(4);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vaul,i;
DQ=1; // 先拉高电平,为读作准备
for(i=0;i<8;i++)
{
DQ=0;
vaul>>=1;
DQ=1;
if(DQ)
vaul|=0x80;
delay(4);
}
return vaul;
}
/****************** 读取温度值函数 ****************/
int read_temper()
{
uchar templ,temph, flag;
int temp;
reset_ds18b20();// 复位操作
write_byte(0xcc);// 跳过 ROM
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
delay(300);//***************************
reset_ds18b20();// 复位操作
write_byte(0xcc);// 跳过 ROM
write_byte(0xbe);// 读内部 RAM 内容
templ=read_byte();
temph=read_byte();
flag=(temph&0x80)>>7;// 判断高字节符号位是 1 还是 0(1 为负温度, 0 为正温度)
if(flag==0)
//temp=(temph<<=4)+((templ&=0xf0)>>4);
temp=(templ+temph*256)*0.625;// 将精度 0.0625 扩大 10 倍,因为 temp 为整形,小数部分读不到
// 此项目需要保留一位小数,所以 x10,小数点后移一位
// 所以可得要保留几位小数点就扩大 10 的几次方
else
temp=(~((templ+temph*256)-1))*(-0.625);
return temp;}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int num)
{
uchar i,zf,bai,shi,ge,fen;
if(num<0)
{
zf=0;// 温度 — 符号位
num=num*(-1);
}
else
zf=1;// 温度 + 符号位
bai=num/1000;
shi=num%1000/100;
ge=num%100/10;
fen=num%10;
for(i=0;i<6;i++)
{

duan=1;
switch(i)
{
case 0: if(zf==0)
P0=numfh[zf];
else
if(bai!=0)
P0=numd[bai];
else
if(shi!=0)
P0=numd[shi];
else
P0=numdg[ge];
break;
case 1: if(zf==0&&shi!=0)
P0=numd[shi];
else
if(zf==0&&shi==0)
P0=numdg[ge];
else
if(zf!=0&&bai!=0)
P0=numd[shi];
else
if(zf!=0&&bai==0&&shi!=0)
P0=numdg[ge];
else
if(zf!=0&&bai==0&&shi==0)
P0=numd[fen];
break;
case 2: if(zf==0&&shi!=0)
P0=numdg[ge];
else
if(zf==0&&shi==0)
P0=numd[fen];
else
if(zf!=0&&bai!=0)
P0=numdg[ge];
else
if(zf!=0&&bai==0&&shi!=0)
P0=numd[fen];
else
if(zf!=0&&bai==0&&shi==0)
P0=0x63;
break;
case 3: if(zf==0&&shi!=0)
P0=numd[fen];
else
if(zf==0&&shi==0)
P0=0x63;
else
if(zf!=0&&bai!=0)
P0=numd[fen];
else
if(zf!=0&&bai==0&&shi!=0)
P0=0x63;
else
if(zf!=0&&bai==0&&shi==0)
P0=0x39;
break;
case 4: if(zf==0&&shi!=0)
P0=0x63;
else
if(zf==0&&shi==0)
P0=0x39;
else
if(zf!=0&&bai!=0)
P0=0x63;
else
if(zf!=0&&bai==0&&shi!=0)
P0=0x39;
else
P0=0x00;
break;
case 5: if(zf==0&&shi!=0)
P0=0x39;else
if(zf!=0&&bai!=0)
P0=0x39;
else
P0=0x00;
break;
}
duan=0;
P0=0x00;// 消影
wei=1;
P0=numw[i];
wei=0;
P1=0x00;// 消影
delay0(1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read_temper());
}
}

网友A:
弄清段码组字符的原理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清段码组字符的原理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是初学,不是太懂,能帮忙找一下具体问题吗

网友B:
显示函数太复杂,没必要。介绍你一个案例,供参考!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函数太复杂,没必要。介绍你一个案例,供参考!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先说声谢谢!书我会去看的,但还是想知道我这个为什么有问题,显示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说声谢谢!书我会去看的,但还是想知道我这个为什么有问题,显示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那么多if-else,太复杂,程序不是这样编的。至于哪里错了,你的程序太冗长,一般人没耐心没时间看的,只有自己对照正确的程序,耐心细致的查找。

网友C:
先单独调试数码管看显示正不正常,再看DS18b20程序部分,,时序很重要

网友C:
先调试数码管,看能不能正常显示,再看18B20程序,主要时序不用弄错

网友D:
数码管显示程序太长了,就算实现了基本功能速度也会很慢

楼主:
改了一下显示程序,还是乱码,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啊,到底哪里有问题
void display(int num)
{
uchar i,zf,bai,shi,ge,fen;
if(num<0)
{
zf=0;// 温度 — 符号位

}
zf=1;// 温度 + 符号位
bai=num/1000;
shi=num%1000/100;
ge=num%100/10;
fen=num%10;
for(i=0;i<7;i++)
{
wei=1;
P0=numw[i];
wei=0;
P1=0x00;// 消影
duan=1;
switch(i)
{
case 0: if(zf==0)
P0=numfh[zf];
else
P0=0x00;
delay0(5);
case 1: if(bai!=0)
P0=numd[bai];
else
P0=0x00;
delay0(5);
case 2: if(shi!=0)
P0=numd[shi];
else
if(bai==0)
P0=0x00;
else
P0=0x3f;
delay0(5);
case 3: if(ge!=0)
P0=numdg[ge];
delay0(5);
case 4:
P0=numd[fen];
delay0(5);
case 5:
P0=0x63;
delay0(5);
case 6:
P0=0x39;
delay0(5);
}
duan=0;
P0=0x00;// 消影
delay0(5);
}
}

网友B:
给了你正确的东西,你不去看,那么你就等吧!网上有多少忽悠人的东西,给你实实在在的,你不看不学,唉!

网友E:
不要总用百度的东西,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