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灯一直亮,不能闪烁,求大神告诉程序哪错了 新人

楼主(2017-06-03):
#include<reg52.h>
sbit led=P2^0;
void delay5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71;b>0;b--)
        for(a=2;a>0;a--);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us();
  led=1;
  delay500us();
  }
  }
灯一直亮,不能闪烁,求大神告诉哪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

一般时间设置多少

网友B:
延时时间大于视觉残留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只能是延时时间太短了,其实数码管闪烁的原因就是延时时间加上人眼睛的视觉残留效应引起的,所以修改一下延时时间就行,一般20毫秒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大于视觉残留时间就可以了。

谢谢,我也是江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D:
应该把a设置上百最好

网友E:
延时时间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时间设置多少

至少0.1s

网友G:
延时时间太短了,刷新太快,小于人眼视觉残留时间了,可是将延时时间加长,延时时间至少为0.1s

网友H:
延时时间太短了,人眼分辨的时间30ms往上,不然会有视觉停留,感觉不到led的变化的

网友I:
视觉残留理论上是200ms,刷新数码管要小于200ms才不会闪烁。

网友J:
延时太短了 肉眼分别不了 换成10000 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K:
延时时间大于视觉残留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L:
修改延迟函数,延迟太短~

网友M:
延时太短,视觉暂留,你看到的就是一直亮着的,加大延时

网友N:
                                                            #include<reg51.h> sbit led=P2^0;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us(1000);   led=1;   delay500us(1000);   }   }

网友O:
在延时函数里,你让for循环就是ab的乘积最少10000次

网友P:
延时时间太短1所以看不到,加大延时的时间即可哟

网友Q:
延迟太短,建议延长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了

网友R:
闪的太快了 人家区别不出来了

网友S:
延时时间短了些

网友T:
延时太短,灯光的闪烁眼睛捕捉不到,延长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U:
延时应该长一点人的视觉残留效应

网友V:
灯在闪,只是你看不清楚,它的亮度低于正常的发光亮度

网友W:
用for循环让delay500us()多运行几次,50微秒的闪烁频率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X:
延迟设置为50000试试

网友Y:
延时时间太短,人的肉眼无法看到变化,加大延时时间20毫秒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Z:
延时短。一般500ms吧

网友AA:
延时函数都写成delay500us(2000);   这样就会每隔一秒闪烁

网友AB:
人的视觉停留时间为50ms到200ms,所以延时程序要改到50ms以上

网友AC:
看你的程序是由于延时时间太短造成的,你可以借助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你就会知道。应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这个灯的亮度会比正常灯的亮度要低。因为灯不是一直工作,是间歇性工作的。

网友AD:
延时太短了~还可以用led取反加延时,可以简化一下~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while(1)
{
    led=~led;
    delayms(1000);
}

网友AE:
延时太短 建议加长就行了

网友AF:
把a改成13000,b改成13000,就行了

网友AF:
一般设置a=13000,b=13000

网友AG:
延时这么短的时间,灯熄灭你也看不到啊

网友AH:
延时太短了

网友AI:
1. 端口配置是否正确    2. 延时时间是否太短

网友AJ:
延时问题,加大延时,一秒

网友AK:
延时时间太短肉眼不能看不出来效果,100ms左右,根据你的需求调整时间

网友AL:
延迟时间太短

网友AL:
修改延迟时间

网友AM:
闪烁的延时一般用毫秒就好,微秒太快,人的视觉转换不过来,就会看到灯一直亮着

网友AN:
给a和b都乘以一个10就行

网友AO:
延时太短

网友AP:
好像是由于延时时间太短造成的,你可以借助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你就会知道

网友AQ:
延时函数时间设置太短了

网友AR:
void delay(uchar z)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网友AR:
修改延时时间

网友AS:
延时问题吧

网友AT:
眼睛反应不过来啊

网友AU:
延时太短;再说你的延时程序是什么哦,看不懂

网友AV:
修改延时参数至500ms,500us对于肉眼来说太快了,分辨不出来是否闪烁,一般来讲要延时时间要大于200ms,肉眼才可以有效分辨

网友AW:
DELAY時間太短其實你上示波器應該就看的到ON OFF 只是你眼睛看不到
DELAY來個100ms應該又可以看出來

网友AX:
修改一下delay后面的时间

网友AY:
你可以把延时时间改为1000

网友AZ:
灯坏了么

网友BA:
灯是一直闪烁的,但人眼有识别的时间,如果灯闪烁时间比人眼识别时间还短的话,那当然看得就是一直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