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软件设计的电子时钟 遇到个问题 一直想不到怎么解决 请各位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7-06-03):
在分钟个位的时候运行到9的时候会让十进制的运行

网友A:
一条指令便能解决:DA  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是逻辑运算的问题,图太小,看不清楚

您可以放大看  可以看得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指令便能解决:DA  A

您好,我只是单纯的用芯片来实现计时            您看看我这个  在原本的基础上怎么该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是硬时钟,即由数字电路组成的时钟,而不是由单片机控制的软时钟。
你的问题是用错了计数器,74LS160/161为同步可预置计数器,74LS160为十进制计数器(最大计数值10);74LS161为二进制计数器(最大计数值16)。
应该将74LS161改为74LS160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上图与你电路的区别是:你是用BCD码直接驱动BCD码输入的LED数码管,这种LED数码管内部含有译码电路,更简练。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