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蓝牙+按键+PWM控制的小作品,大家看看可以给我什么建议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h,temp=0;
uchar news[]="gdmec--G1-717";
uchar speed[14]="Speed:   r/s";
sbit K1=P1^1;//减速
sbit K2=P1^2;//加速
sbit K3=P1^3;//启动
sbit K4=P1^4;//停止
sbit RS=P2^0;    //指示命令、状态或数据的引脚
sbit RW=P2^1;   //读写引脚
sbit EN=P2^2;   //使能引脚
sbit LED=P1^0;
sbit motor=P2^4;
uchar motornum=50;
bit stratflag;
//----------------------------------------------
void delay(uchar x)
{
        while(x--);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y;
        for(i=0;i<x;i++)
                for(y=0;y<200;y++);
}
//----------------------------------------------
bit lcd1602_read_status()
{//读取LCD1602的状态,结果为0说明不忙,可以对LCD1602写入数据或命令
        uchar temp;
        RW = 1;  //RW=1为读操作:单片机将LCD1602中的数据读出来
        delay(2);
        RS = 0;  //RS=0为读写命令或状态,=1读写数据
        delay(2);
        EN = 1;  //使能LCD1602
        delay(2);
        temp = P0;//将从LCD1602读到的信息存入临时变量temp中
        delay(2);
        EN = 0;  //关LCD1602
        delay(2);
        return (bit)(temp&0x80);//返回读到数据的最高位也即状态位
}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对LCD1602写入命令的函数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
        RW = 0;
        delay(2);
        RS = 0;
        delay(2);
        EN = 1;
        delay(2);
        P0 = cmd;
        delay(2);
        EN = 0;
        delay(2);
}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对LCD1602写入数据的函数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
        RW = 0;
        delay(2);
        RS = 1;
        delay(2);
        EN = 1;
        delay(2);
        P0 = dat;
        delay(2);
        EN = 0;
        delay(2);
}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md(0x38);//设置LCD1602的数据位数
        lcd1602_write_cmd(0x0c);//设置LCD1602的显示开关和光标
        lcd1602_write_cmd(0x01);//清屏,将光标置于第1行第1列
        lcd1602_write_cmd(0x06);//设置光标移动的方式并确定整体显示是否移动
        delay(200);             //仿真中这里的延时要足够长,否则有可能出错
}
void motor_init(uchar num)
{
        motor=1;
        delay_ms(num);
        motor=0;
        delay_ms(100-num);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init()
{
        PCON|=0X80;
        TMOD=0X2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0xFA为11.0592MHz的晶振频率
        TH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0xFD为12MHz的晶振频率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
uchar key_init()
{
        if(stratflag)
        {
                if(K1==0)
                {
                        delay_ms(2000);
                        if(K1==0)
                        {
                                delay_ms(2000);
                                motornum=motornum-5;
                                if((motornum<1)||(motornum>230))
                                motornum=1;
                        }
                }
                if(K2==0)
                {
                        delay_ms(2000);
                        if(K2==0)
                        {
                                delay_ms(2000);
                                motornum=motornum+5;
                                if(motornum>=99)
                                motornum=99;
                        }
                }
        }
        if(K3==0)
        {
                delay_ms(2000);
                if(K3==0)
                {
                        delay_ms(2000);
                        stratflag=1;
                }
        }
        if(K4==0)
        {
                delay_ms(2000);
                if(K4==0)
                {
                        delay_ms(2000);
                        stratflag=0;
                }
        }
         return motornum;
}
/*液晶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i;
        speed[6]=temp/100+'0';
        speed[7]=temp%100/10+'0';
        speed[8]=temp%10+'0';
        lcd1602_write_cmd(0x80+1);
        for(i=0;i<14;i++)
        {
                 lcd1602_write_dat(news[i]);
        }
        lcd1602_write_cmd(0xC0+1);
        for(i=0;i<14;i++)
        {
                 lcd1602_write_dat(speed[i]);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Uart_init();
        while(1)
        {
                key_init();
                if(stratflag)
                {
                        LED=0;
                         temp=key_init();
                         display();
                        motor_init(temp);
                }
                 else
                 {
                         LED=1;
                         display();
                        motor=1;
                 }
        }
}
/*串口外部中断函数*/
void Uart_server() interrupt 4
{
        if(RI==1)
        {
                ch=SBUF;
                RI=0;
        }
        switch(ch)
        {
                case'a':
                        if(stratflag)
                        {
                                motornum=motornum-5;
                                if((motornum<1)||(motornum>230))
                                motornum=1;
                        };break;
                case's':
                        if(stratflag)
                        {
                                motornum=motornum+5;
                                if(motornum>=99)
                                motornum=99;
                        };break;
                case'd':stratflag=1;break;
                case'f':stratflag=0;break;
                temp=motornum;
        }
}

网友A(2017-12-12):
大哥,有成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