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的波特率能帮我改到38400吗?

楼主(2017-06-0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sbit led1=P2^0;                    //指示灯0
sbit led2=P2^1;                        //指示灯1
sbit led3=P2^3;                        //指示灯3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发送标志位置0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RI=0;

                  //EA=0;
              ES=1;

          led1=0;                                   //初始化设置3个指示灯全亮
                  led2=0;
                  led3=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3=1;
        else
         led3=0;
        c++;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                                    //收到字符3,指示灯0、1亮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                                        //收到字符4,指示灯0、1灭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                                        //收到字符5,指示灯3亮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网友A: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XTAL 11059200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unsigned char)(256 - XTAL/12/32/BAUD);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网友B:
如果你是用89C52的话,11.0592晶振下定时器TH1=TL1=0xFD=3微秒,9600的波特率已经是最高了。
你换个44.2368MHz晶振试试吧也许可以不用改程序。或者用1T的单片机。

网友C:
看你头文件应该是12T的标准8051系列,同楼上所说最高9600了,再想要高的话可以用增强型的8051系列入stc12系列15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XTAL 11059200
//**************************************************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改好点吗?

网友D:
这个是回4楼的

51单片机 12T 11.0592MHz晶振 定时器1 8位自动重装 115200波特率 实测无问题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11.0592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下面是回楼主的 用STC的ISP工具生成的 但11.0592MHz晶振下误差居然有25% 倍速更高 误差达50% 请问楼主一定要用这么奇怪的波特率么

void UartInit(void)                //384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D:
补充

我看你们说的意思是标准的89c52片子 可是stc的程序里并没有用到后增加的特殊寄存器啊 也是12T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改好点吗?

方便改晶振频率和波特率

网友E:
用AVR单片机,轻松上115200

网友F:
void UartInit(void)                //384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G(2022-11-25):
要学会用STC-ISP右边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