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驱动 继电器模块 不能完全吸合....请教大神!!!

楼主:
工作原理:

磁场靠近干簧管模块,干簧管模块 输出9V 高电平(只能是9V,不能更换),9V输出给PC817C光耦合,光耦合输出低电平触发STC15F104给P3.1口低电平(这里可以理解为按下按键),这时15F104的P3.2口输出低电平驱动继电器吸合,并延时6秒后转为高电平使继电器停止工作,在继电器工作的6秒内,mp3得到供电,播放6秒语音。

电源:

干簧管 9V 独立供电

STC15F104、继电器模块、mp3 共用一个 5V 1A  电源 (工作时电流大概260ma,应该不存在电源问题)

问题现象:

不接mp3时,正常,15f104得到低电平后,触发继电器并能延时6秒

只要接上MP3,继电器就好像闪烁灯,哒哒有动作,吸合、放开、吸合、放开频率很快

望大神打救!!!!!!!!!!!!!!!!!!!

网友A(2017-06-03):
按你的说法,应该重点看你的5v电源,是不是接通mP3时电压过低,断开后电压正常又吸合,所以出现哒哒声,可以5v回路再加强滤波,减小瞬间电压降。

网友B:
继电器是感性元件,你在继电器两引脚并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C:
并上104,不管用

网友D:
从楼主帖上的现有资料,没有具体的硬软件材料,根本不能判断故障缘由。

网友E:
一方面可能是供电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你把继电器所接io口的初始化函数放错了地方导致不停的置1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