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源程序

楼主(2017-06-0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at24c02.h"
sbit relay = P2^2;   //继电器定义
sbit beep  = P3^3;   //蜂鸣器定义
sbit beiguang = P2^3;   //背光
bit flag_200ms=1;  //200ms标志位
uchar value,i;  //变量
uchar flag_lj_en=1;   //连加使能
uchar flag_lj_en_value;
uchar key_can;   //键值
uchar menu_1,menu_i;
uchar smg_i;   //输密光标
uchar dis_smg[8]={0};
uchar password[8]={8,7,6,5,4,3,2,1}; //密码保存
uchar password_bj[8]={1,2,3,4,5,6,7,8}; //密码比较
uchar code password_r[8] = {1,2,3,4,1,2,3,4} ;
uchar password_xg[8]={7,6,5,4,3,2,1,0}; //密码修改
uchar flag_password;      //密码正确否标志
uchar flag_password_cishu;//密码错误次数标志
uint flag_time;    //时间标志位
uint flag_bisuo;   //闭锁标志位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清空数组函数**************************/
void clear_shuzu(uchar *p)
{
for(i=0;i<8;i++)
  p[i] = 0;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下载程序密码初始化函数********************/
void password_chushihua()
{
  beep = 0;
  write_24c02_8(8,0,password_r);
  delay_1ms(200);
  read_24c02_8(8,0,password);
  beep = 1;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 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如果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延时消抖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再次确认
  {
   key_new = 0;
   key_l = (P1 | 0xf0);   //通过算法得到键值
   P1 = key_l;
   switch(P1)  //得到键值
   {
    case 0xee:  key_can = 1;  break;
    case 0xde:  key_can = 4;  break;
    case 0xbe:  key_can = 7;  break;
    case 0x7e:  key_can = 10;  break;

    case 0xed:  key_can = 0;  break;
    case 0xdd:  key_can = 8;  break;
    case 0xbd:  key_can = 5;  break;
    case 0x7d:  key_can = 2;  break;

    case 0xeb:  key_can = 3;  break;
    case 0xdb:  key_can = 6;  break;
    case 0xbb:  key_can = 9;  break;
    case 0x7b:  key_can = 11;  break;

    case 0xe7:  key_can = 15;  break;
    case 0xd7:  key_can = 14;  break;
    case 0xb7:  key_can = 13;  break;
    case 0x77:  key_can = 12;  break;
   }
  }
}
else
{
  key_new = 1; //没有键按下时赋值
  flag_lj_en = 0;
}
}
/****************按键功能处理********************/
void key_with()
{
static uchar value;
if(key_can == 14)   //如果是“手动闭锁”键
  relay = 1;
if(key_can == 10)  //如果是“密码还原”键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flag_lj_en_value = 0;
}
if(menu_1 == 0)
{
  if(key_can <= 9)
  if(menu_i < 8)   //密码输入位数
  {
   menu_i ++;
   if(menu_i > 8)  //超过8位无法写入
    menu_i = 8;
   smg_i = menu_i;
   for(i=8;i>0;i--) //依次装入密码比较数组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smg_i;i++)  //显示占位符“*”
    dis_smg[i]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1)  //如果是“密码删除”键
  {
   for(i=0;i<menu_i;i++)   //依次从比较数组中取出密码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清除占位符
   dis_smg[menu_i] = '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如果是“确认”键
  {
   value = 0;
   for(i=0;i<8;i++) //8位密码分别比较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i])
    {
     flag_password = 1;  //密码正确
     relay = 0;     //锁开
     flag_password_cishu=0;   //输入正确,错误次数清零
     for(i=0;i<8;i++)
      dis_smg[i] = 0xbf;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flag_password_cishu ++;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cishu:       ");
     write_cwcs(2,9,flag_password_cishu);   //在第二行第九位显示次数
     delay_1ms(280);
     for(i=0;i<6;i++)   //蜂鸣三声
     {
      beep = ~beep;
      delay_1ms(200);
     }
     beep = 1;  //关闭蜂鸣
     delay_1ms(800);
     break;
    }
   }
   clear_shuzu(dis_smg);   //显示初始化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i = 0;
  }
}
}
/**************************密码还原函数***************************/
void password_return()
{

if(flag_lj_en == 1)
{
  flag_lj_en_value ++;
  if(flag_lj_en_value > 13)
  {
   flag_lj_en_value = 0;
   flag_lj_en = 0;
   write_24c02_8(8,0,password_r);  //写入初始化密码
   beep = 0;
   delay_1ms(500);
   beep = 1;
   read_24c02_8(8,0,password);    //读取密码
  }
}
}
/*******************************修改密码**************************/
void xiugai_password()
{
if(key_can == 13)   //如果是“修改密码”键
{
  if((relay == 0) && (menu_1 == 0))
  {
   menu_1 = 1; menu_i = 0;  //赋值
   clear_shuzu(password_bj);   //数据清空
   clear_shuzu(dis_smg);
   write_string(1,0,"Input1:          ");
   write_string(2,0,"Input2:          ");
   lcd1602_gbiao(1,7);  //开光标
  }
}
if(menu_1 == 1)   //第一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键号小于或等于9
  {
   if(menu_i < 8)  //输入个数小于8
   {
    menu_i ++;
    if(menu_i > 8)
     menu_i = 8;
    smg_i = menu_i;
    for(i=8;i>0;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依次装入数组中
    password_bj[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smg[i] ='*';  //依次显示占位符“*”
    write_string(1,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如果是"删除"键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bj[i] = password_bj[i+1];
   menu_i --;
   password_bj[menu_i] = ' ';
   dis_smg[menu_i] = ' ';
   write_string(1,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如果是“确定”键
  {
   clear_shuzu(password_xg);  //数据清空
   clear_shuzu(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0x40);  //开光标
   menu_1 = 2;
      menu_i = 0;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
if(menu_1 == 2)   //第二次输入修改的密码
{
  if(key_can <= 9)
  {
   if(menu_i < 8)
   {
    menu_i ++;
    if(menu_i > 8)
     menu_i = 8;
    for(i=8;i>0;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password_xg[0] = key_can;
    for(i=0;i<menu_i;i++)
     dis_smg[i]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
  if(key_can == 11)  //如果是“删除”键
  {
   for(i=0;i<menu_i;i++)
    password_xg[i] = password_xg[i+1]; //依次从数组最后一个清除
   password_xg[menu_i] = ' ';
   dis_smg[menu_i] = ' ';   //依次显示占位符“ ”
   write_string(2,7,dis_smg);
   lcd1602_gbiao(1,7 + menu_i + 0x40);  //开光标
  }
  if(key_can == 15)  //如果是“确定”键
  {
   for(i=0;i<8;i++)   //分别比较两次输入的8位密码
   {
    if(password_bj[i] == password_xg[i])   //只要有一位不匹配就会执行else
    {
     flag_password = 1;  //两次输入的密码一样
     }
    else
    {
     flag_password = 0;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Error ");
     write_string(2,0,"     reenter    ");
     delay_1ms(300);

     for(i=0;i<6;i++)
     {
      beep = ~beep;  //提示三声
      delay_1ms(300);
     }
     beep = 1;
     delay_1ms(1000);
     break;
    }
   }
   if(flag_password == 1)   //如果两次输入一致
   {
    for(i=0;i<8;i++)
    {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
     write_string(2,0,"    Succeed     ");
     password[i] = password_bj[i];     //保存密码
    }
    write_24c02_8(8,0,password);   //将密码写入AT24C02
    delay_1ms(300);
    beep = 0;   //蜂鸣器提示一声
    delay_1ms(2000);
    beep = 1;
   }
   clear_shuzu(password_xg);   //数据清空
   clear_shuzu(dis_smg);
   write_string(1,0," Password Lock  ");
   write_string(2,0," Input:         ");
   lcd1602_gbiao(1,7+0x40);  //开光标
   menu_1 = 0;
      menu_i = 0;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tatic uint value ;
password_chushihua(); //密码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read_24c02_8(8,0,password);       //从AT24C02读取密码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beiguang = 0;   //背光开
while(1)
{
  if(flag_password_cishu < 3)     //判断密码错误次数是否小于3
  {
   key();      //按键扫描函数
   if(key_can < 20)
   {
    if(beiguang == 0)
    {
     if(menu_1 == 0)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xiugai_password();       //修改密码函数
    }
    else
     beiguang = 0;
    flag_time = 0;
   }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beiguang == 0)  //延时30秒关闭背光
   {
    flag_time ++;
    if(flag_time >= 5 * 30)    //延时30秒(50×4×5×30)
    {
     flag_time = 0;
     beiguang = 1;  //关闭背光
    }
   }
   if(relay == 0)     //延时10秒关闭锁
   {
    flag_bisuo++;
    if(flag_bisuo >= 5 * 10) //延时10秒
    {
     flag_bisuo = 0;
        relay = 1;    //关闭锁
    }
   }
   else
    flag_bisuo = 0;

   if(flag_password_cishu >= 3)
   {
    value ++;   //每自加一次延时200ms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if(value >= 5 * 60)   //报警时间为1分钟
    {
     value = 0;
     beep = 1;
     flag_password_cishu = 0;
    }
   }
   password_return();   //密码还原函数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 50ms(12M晶振下的定时初值)
TL0 = 0xb0;
    value ++;
if(value % 4 == 0)
{
  flag_200ms = 1;
}

}

楼主:
这个程序有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