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8蓝牙模块无法和51单片机传递数据,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6-03):
同样的程序电脑端的串口助手可以传递数据,换上蓝牙模块后手机串口助手无法传递数据,代码在下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while(1)
  {
       if(RI==1)
        {
          RI=0;
          P1=SBUF;
        }
  }
}

网友A:
你的问题,不知道我是不是抓到关键了。
看看这个帖子,有我的回帖,说清楚了原因。
你的程序中的数据,我验证了一下,是12M晶振时波特率9600,没有加倍,对吧?!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少,这个是必须配对的。
看了这个帖子,你就明白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86702-1.html

网友B(2023-04-19):
想问下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