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74LS74四分频仿真可以分频,实物却无法分频

楼主:
求助大神!!!AT89C51的ALE口输出2M频率,经过双D型触发器74LS74后四分频,proteus里能仿真分频,实物做出来不可以分频,线没连错,器件也没坏,输出的时倍频,我用的是国产的SN74LS74N芯片。问题出在哪里?是哪里搞错了么?还是引脚什么的?

proteus仿真电路

proteus仿真电路

实物连接图

实物连接图

网友A(2017-06-04):
这是Proteus的bug,有破解方法
鼠标左键双击Proteus ISIS仿真电路中AT89C51装入Keil调试后自动生成的Hex文件同时AdvancedProperties选项中,选择“SimulateProgram Fetches,并选Yes(原因是在默认“Enable trace logging”情况下,80C51ALE端产生的CLK信号对0808不起作用);而且,须注意“ClockFrequency”设置栏中的频率不要大于6MHz(否则须分频);鼠标左键单击“OK”按钮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Proteus的bug,有破解方法。
鼠标左键双击Proteus ISIS仿真电路中AT89C51,装入Keil调试后自动生成的H ...

好的,谢谢你,但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

网友B:
注意跳线位置以及自己的封装,问题已经解决了,图和实物图都没有错,换了器件和检测设备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