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程序:LCD1602显示18b20温度且蜂鸣器报警

楼主:
单片机实验5:LCD1602显示ds18b20测出来的温度,超温蜂鸣器就发出声音报警.

/**************************************************************************************
*                                                      温度警报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插上LCD1602液晶在开发板上,上面显示温度限值,下边显示实时温度
                  当温度达到限值时,蜂鸣器发声
***************************************************************************************/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color.h"

uchar CNCHAR[6] = "0";
char i, buf[] = {0, 0, 0}; //定义数组

/***********************************************
函数名:        mydisplay(uint x)
函数功能:        LCD显示温度
**********************************************/
void LcdDisplay(uint temp)         /*LCD显示温度*/
{
        buf[0] = temp/100;
        buf[1] = temp%100/10;
        buf[2] = temp%100%10;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e('0'+buf[0]);                        //十位
        SBUF = '0'+buf[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 = 0;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e('0'+buf[1]);                        //个位
        SBUF = '0'+buf[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 = 0;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e('0'+buf[2]);                        //小数点后一位
        SBUF = '0'+buf[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 = 0;
        }
}
void guding()                                //固定显示
{
        //显示  T:
        write_com(0x80+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e('T');
        write_com(0x80+0x41);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e(':');
        //显示 ‘.’
        write_com(0x80+0x4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e('.');                 //显示 ‘.’
        //显示摄氏度
        write_com(0x80+0x4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e(0xdf);                 //显示 ‘.’
        write_com(0x80+0x4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_date('C');                 //显示 ‘.’

//        write_charstr( 1,1," TEMPmax=30'C");          //第   行,第   列

}
void main(void)                                                                                                    //0xdf
    initlcd();                    //lcd初始化
    guding();                  //固定显示
    while(1)
    {
        read1();
        warn(tempwarn);
         LcdDisplay(get());
……………………

网友A(2017-10-24):
谢谢 资料很好

网友B(2019-09-12):
没看到显示温度限制

网友C:
编译后主程序第79行报错,把79行去除后能显示温度T:25.4*c。没报警功能,程序不是很完整,能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