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验程序:LCD1602显示温度报警

楼主(2017-06-04):
实验6:LCD1602显示温度报警

/**************************************************************************************
*                              **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插上LCD1602液晶在开发板上,即可显示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DS18B20温度采集,LCD1602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  T:                                       "};
uchar table1[]={"  Tmax 32                                              "};
/********IO引脚定义**********/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dq=P3^7;
sbit beep=P1^5;

uchar num;
uint tempwarn,d=0,h=0;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
        while(n--);
}
//液晶写命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等0输入命令
        en=0;                        //液晶使能信号初始化
        P0=com;                        //把com参数,液晶的命令值送到P0口
        delay(100);                //延时,按照液晶的时序图的要求
        en=1;                        //使能信号,0到1表示上升沿打开可以写命令数据到液晶里
        delay(100);
        en=0;                        //使能信号回复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程序
{
        rs=1;                  //等1表示输入数据
        en=0;
        P0=date;          //把date参数,液晶的数据送到P0口
        delay(100);
        en=1;
        delay(100);
        en=0;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DS18B20温度芯片的写字节程序
{
        uchar j;
        for(j=0;j<8;j++)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uchar Readbyte(void)//DS18B20温度芯片读字节程序
{
        uchar i,dat=0;
        for(i=0;i<8;i++)
        {
                dq=0;
                dat>>=1;
                dq=1;
                if(dq==1)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initds18b20(void)//温度芯片初始化程序
{
        uchar x=0;
        dq=1;
        delay(8);
        dq=0;
        delay(80);
        dq=1;
        delay(14);
        x=dq;
        delay(20);
}
void Readtemp(void)//读温度程序
{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init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d=Readbyte();        //温度信号的低8位数据函数
        h=Readbyte();        //温度信号的高8位数据函数
}
get() //温度信号处理程序,把温度信号数据值转换为液晶显示
{
        uint temp,tmp;
        float tt;
        tmp=d;         //低8位数据给tmp
        temp=h;         //高8位数据给temp
        temp<<=8;  //高8位左移8位
        temp|=d;   //高低8位数据或起来再赋给temp
        if((h&0x80)!=0)         //高8位h&10000000是否等0,不等0表示负多少度
        {
                table[7]='-';        //把-赋给液晶数组的第8个元素,表示-号在第8位,1602一行有16个字符
                temp=temp-1;
                temp=~temp;
        }
        else
                table[7]='+';
                temp>>=4;
                table[8]=(temp/100)+'0';        //液晶第9位字符为温度的百位数,例如120度的1
                table[9]=(temp/10)%10+'0';      //液晶第10位字符为温度的十位数,例如120度的2
                table[10]=(temp%10)+'0';        //液晶第9位字符为温度的个位数,例如120度的0
                tmp=tmp&0x0f;                                          //低位温度提取小数数据
                tt=tmp*0.0625;                                         //小数部分数据转换
                table[11]='.';                                         //显示小数点
                table[12]=((uchar)(tt*10))%10+'0';//小数点后面的小数数字
                tempwarn=temp;
        return tempwarn;//温度值返回
}
void warn(uint tempwarn)//温度报警程序
{
                if(tempwarn>=32)//如果温度大于25度并且启动报警
        {
                beep=0;
                delay(5000);
                beep=1;
                delay(50000);
        }
}
void main()
{
        rw=0;                              //rw直接置0,应该在液晶初始化前,否则断电后再通电就不能显示,切记!!!
        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write_com(0x80+0x40);             //0x80+0x40表示液晶的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num=0;num<16;num++)            //num<16,16表示显示16位
        {
                write_data(table1[num]);    //液晶显示需要的内容,调用写液晶数据函数,这行显示拼音dengtianming
        }
        while(1)                            //大循环,不断检测和更新温度
        {
                 Readtemp();
                 get();
             warn(tempwarn);
                 write_com(0x80);  //液晶的第一行开始地址
                 for(num=0;num<15;num++)//显示16位数据,后面的几位没有用到就写不到16,以免后面的几位会出现一个随机数据显示乱码
                 {
                        write_data(table[num]);//液晶需要显示的内容
                 }
……………………

网友A(2018-04-10):
绝世好文 啊

网友B:
最近正在做相关设计,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C(2018-05-25):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D(2018-12-31):
很好,对我正在做的课设很有帮助

网友E:
大佬 请问为什么用了这程序 无论怎么调 声音都是滴 滴 滴,不是尖锐的报警声呢》?

网友F: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G(2019-03-22):
程序编译有问题,没“lcd1602.h" "adc0832.h"

网友H(2019-10-30):
感谢楼住,正需要这个

网友I(2019-12-28):
有没有好的

网友J:
为什么显示的温度一直是-0.09

网友K:
很好 被自己误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