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器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7-06-04):
/******************************************************************
             按键功能简介
             S15 抢答开始     S14 清零
              S6--S13   分别为1到8号选手按键
********************************************************************
功能简介:本例程为一抢答器;其中主持人操控S14与S15两个按键。选手共六位,分别操控S6--S13中的一个按键。
          当主持人按下抢答开始按键S15后,倒计时开始,计时5s。此后最先按下按键的选手号码将显示与数码管上。
          后来按下的将无显示。
          若五秒计时结束后,再按下按键也不会显示。
          若主持人没有按开始键,就有选手抢答,则视为犯规。此时犯规的选手号码将被显示于数码管上(最多显示五位犯规选手)
          同时,蜂鸣器发出报警声,数码管全亮。
          而当主持人按下清零键S14后,一切状态均恢复,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抢答。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端口
uchar key,j,k,temp,daojishi=5,wei;
bit begin,end,clear,fangui;
uchar a0,b0=16;c0=16;d0=16;e0=16;g0=16;h0=16;f0=5;
unsigned int p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函数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
{
   dula=0;                            //关闭U1锁存端
   P0=table[a];                        //送入位选信号
   dula=1;                                 //打开U1锁存端
   dula=0;

   wela=0;                               //关闭U1锁存端
   P0=0xfe;                             //送段选选信号
   wela=1;                               //打开U1锁存端
   wela=0;
   delay(5);                            //延时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g];
   dula=1;
   dula=0;

   P0=0xb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h];
   dula=1;
   dula=0;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P3=0xfe;                             //第一排键盘扫描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1;                //按键1
               wei++;
               break;

          case 0xde:
               key=2;               //按键2
               wei++;
               break;

          case 0xbe:
               key=3;                   //按键3
               wei++;
               break;

          case 0x7e:
               key=4;                  //按键4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蜂鸣器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P3=0xfd;                              //第二排键盘扫描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5;                          //按键5
               wei++;
               break;

          case 0xdd:
               key=6;                            //按键6
               wei++;
               break;

         case 0xbd:
              key=7;                           //按键7
               wei++;
               break;

          case 0x7d:
                key=8;                            //按键8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第三排键盘扫描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clear=1;                    //按键复位清除
               break;

          case 0xdb:
                 begin=1;                    //按键开始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为工作方式1(0000 0001)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EA=1;
    while(1)
    {
        keyscan();
        if(begin)
        {
            if(!end)
            {
                TR0=1;
                if(pp==20)
                {
                    pp=0;
                    daojishi--;       //倒计时
                }

            f0=daojishi;
            if(key!=0)
            a0=key;
            if(!daojishi|a0)
            {
                end=1;
                TR0=0;
                pp=0;
            }
            }
    }
    else
    {
            if(key!=0)
        {
            switch(wei)                                   //显示按键位置
            {
                case 1: a0=key;break;
                case 2: b0=key;break;
                case 3: c0=key;break;
                case 4: d0=key;break;
                case 5: e0=key;break;
            }
                fangui=1;
                beep=0;             //让蜂鸣器响
                beep=~beep;        //让蜂鸣器状态取反
        }
    }
    if(clear)                      //按键清除
    {
        a0=0;key=0;begin=0;end=0;fangui=0;beep=1;daojishi=5;f0=5;clear=0;
        b0=16;c0=16;d0=16;e0=16;wei=0; P1=0xff;
    }
    display(a0,b0,c0,d0,e0,f0,g0,h0);
    if(fangui)
    {
        beep=1;
        P1=0x00;    //犯规爆灯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设置
{    TH0=(65536-4608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6080)%256;
    pp++;
}

网友A(2017-12-12):
请问有仿真图吗

网友B(2018-03-01):
问下是用矩阵键盘实现的吗?  烧进去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