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的单片机炉温控制系统源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6-04):
功能要求:
1)    采用液晶显示器显示温度测量值。
2)    检测的温度范围为0~128
3)    温度超过警戒值时能报警提示。
4)  能通过键盘输入设定温度并显示。
5)  用PID控制温度,控温精度≦±2
DS18B20温度显示仿真如图DS18B20的值可以任意调整,模拟温度的采集,LCD的显示值随DS18B20的温度值变化而变化。当温度超过界限,LED亮,同时SOUNDER响,模拟警报系统。当按下k1,显示温度的最高位光标开始闪烁,进入设定温度调整,按下k2,光标右移,按下k3数值加1,按下k4数值减1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PID控制仿真图

PID控制仿真图

DS18B20仿真图

DS18B20仿真图

PID控制仿真如图,电加热炉OVEN输出的模拟量经ADC0804转化成数字量,再送到LCD显示。OVEN的温度与设定温度在单片机内进行PID运算,PID输出量控制晶闸管的导通,从而控制OVEN的加热。

下面是51单片机的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float R;
float Kp;
float T;
float Ti;
float Td;
float e2;
float e1,e;
float a0,a1,a2;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sbit bj=P2^4;                             //低电平报警模块工作
sbit lcden=P2^7;                         //LCD E
sbit lcdrs=P2^6;                         //LCD    RS
sbit lcdrw=P2^5; //                         //LCD RW
sbit control=P2^3;                         //加热模块相关。低电平启动
char lshi,lge,hshi,hge;
uc num,flag;
ui temp;
sbit dsio=P3^7;                            //DS18B20输入口
//延时
void delay(ui z)
{
    uc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DS18B20控制
void dsinit()
{
    uc i;
    dsio=0;
    i=70;
    while(i--);
    dsio=1;
    i=4;
    while(i--);
}
void dswritebyte(uc dat)
{
    uc i,j;
    for(j=0;j<8;j++)
    {
        dsio=0;
        i++;
        dsio=dat&0x01;
        i=6;
        while(i--);
        dsio=1;
        dat>>=1;
    }
}
uc dsreadbyte()
{
    uc i,j,byte,b;
    for(j=0;j<8;j++)
    {
        dsio=0;
        i++;
        dsio=1;
        i++;i++;
        b=dsio;
        byte=(byte>>1)|(b<<7);
        i=4;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changetemp()
{
    dsinit();
    delay(1);
    dswritebyte(0xcc);
    dswritebyte(0x44);

}
void dsreadtemp()
{
    dsinit();
    delay(1);
    dswritebyte(0xcc);
    dswritebyte(0xbe);
}
ui gettemp()
{
    int temp;
    uc h,l;
    dschangetemp();
    dsreadtemp();
    l=dsreadbyte();
    h=dsreadbyte();
    temp=h;
    temp<<=8;
    temp|=l;
    temp=temp*0.0625*100+0.5;
    return temp;
}
//LCD控制程序
void lcdwritecom(uc com)
{
    lcdrs=0;
    P0=com;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lcdwritedata(uc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lcdinit()
{
    lcdrw=0;
    lcden=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
//LCD显示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
    ui  tab[]={0,0,0,-2,0,0};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
    tab[0]=temp/10000;
    tab[1]=temp%10000/1000;
    tab[2]=temp%1000/100;
    tab[4]=temp%100/10;
    tab[5]=temp%10;
    lcdwritecom(0x81);
    for(num=0;num<6;num++)
    {
        lcdwritedata('0'+tab[num]);
    }
}

void adjust()
{
    delay(100);
    flag++;
    if(flag==5)flag=1;
    if(flag==1)
    {
        lcdwritecom(0x80+0x44);
        lcdwritecom(0x0f);
     }
     if(flag==2)
    {
        lcdwritecom(0x80+0x45);
        lcdwritecom(0x0f);
     }
    if(flag==3)
    {
        lcdwritecom(0x80+0x47);
        lcdwritecom(0x0f);
     }
    if(flag==4)
    {
        lcdwritecom(0x80+0x48);
        lcdwritecom(0x0f);
     }
}
void inc()
{
    delay(100);
    switch(flag)
    {
        case 1:lshi++; if(lshi==10)lshi=0;
                        lcdwritedata('0'+lshi);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2:lge++; if(lge==10)lge=0;
                        lcdwritedata('0'+lge);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3:hshi++; if(hshi==10)hshi=0;
                        lcdwritedata('0'+hshi);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4:hge++; if(hge==10)hge=0;
                        lcdwritedata('0'+hge);
                        lcdwritecom(0x10);
                        break;
    }
}
void dec()
{
    delay(100);
    switch(flag)
    {
        case 1:lshi--; if(lshi<0)lshi=9;
                        lcdwritedata('0'+lshi);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2:lge--; if(lge<0)lge=9;
                        lcdwritedata('0'+lge);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3:hshi--; if(hshi<0)hshi=9;
                        lcdwritedata('0'+hshi);
                         lcdwritecom(0x10);
                        break;
        case 4:hge--; if(hge<0)hge=9;
                        lcdwritedata('0'+hge);
                         lcdwritecom(0x10);
                        break;
    }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uc test,num;
    num=0;
    test=P1;
    if(test!=0xff)
    delay(5);
    test=P1;
    if(test==0xf7)

    {
        while(P1!=0xff);
        num++;
        while(1)
        {
            test=P1;
            if(test!=0xff)
            delay(5);
            test=P1;
            if(test!=0xff)
            {
                if(test==0xf7)
                    num++;
                    if(num==2)
                    {    lcdwritecom(0x0c);
                        break;}
                switch(test)
                {
                    case 0xfe:adjust();
                            break;
                    case 0xfd:inc();
                            break;
                    case 0xfb:dec();
                            break;
                }
             }
            while(P1!=0xff);

        }
        }
}
//PID
void PIDinit()
{

       Kp=2;Ti=4;Td=1;T=1;R=25;
       a0=Kp*(1+T/Ti+Td/T);
       a1=-Kp*(1+(2*Td)/T);
       a2=Kp*(Td/T);
       e2=e1=0;
}
void PIDdeal()
{
    float y    ,u ;
    y=gettemp();
    e=y/100-R;
    u=a0*e+a1*e1+a2*e2;
    e2=e1;e1=e;
    if(u>0.5||u<-0.5)
    control=0;
    else control=1;
}
void main()
{
    uc code tab2[]="SET:20~80C";
    uc i;
    TMOD=0x01;
    TH0=(65535-10900)/256;
    TL0=(65535-10900)%256;
    ET0=1;
    TR0=1;
    lcdinit();
    lcdwritecom(0x87);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0;i++)
        lcdwritedata(tab2[i]) ;
    lshi=2;lge=0;hshi=5;hge=0;
    while(1)
    {
        lcddisplay(gettemp());
        keyscan() ;
        EA=1; while(1);
    }
}
void t0() interrupt 1
{
    uc i;
    TH0=(65535-10900)/256;
    TL0=(65535-10900)%256;
    i++;
    if(i==100)
    {
       void PIDinit();
       void PIDdeal();
    }
}

上文是网上转载的给大家学习参考的,附件里面是我自己弄的,目前不成功,调试了好几天了,搞不定,求大神指导如何修改?

网友A(2017-08-27):
Node #00087 not found whilst binding pin V+ of U4_U10_ADC#0001!
仿真出现上述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proteus版本是7.8

网友B:
源程序有问题

网友C(2017-11-04):
楼主 pid在单片机中的运算,讲讲。

网友D:
怎么解决?

网友D:
楼主 是不是少了什么原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ode #00087 not found whilst binding pin V+ of U4_U10_ADC#0001!
仿真出现上述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E(2017-12-20):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解决了吗

网友F:
这个资料真好。可以做成品了。

网友G(2018-01-23):
为什么程序运行不了,仿真也运行不了

网友H(2018-04-09):
怎么自动调节啊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试试看能不能仿真出来。

网友J(2018-05-11):
果然是好资料,打算下载下俩看看

网友K:
运行后无法设置温度,加热装置也不工作,蜂鸣器一直在报警

网友L:
程序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运行不了是因为下载回来的protues图中adc0804有几个引脚的网络标号没有标上,可以参照楼主的截图自行添加

网友L:
这个有问题。

网友N:
正好需要,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整个仿真

网友O(2018-06-19):
能运行,lcd不显示,有哪位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P(2019-01-16):
楼主能不能注释下代码!PIDInit()和PIDDeal()看不懂什么意思,和平常的PID函数不太一样

网友Q(2019-03-24):
感谢分享,更想学习了

网友R: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S(2019-04-23):
这仿真有问题, 不会获取温度
估计楼主屏蔽了或者删除了一部分代码

网友T:
楼主没有找到ADC0804的代码。

网友U:
可以向大家咨询下关于PID控温的其他问题吗?我的问题是:为什么protues仿真中lcd不显示呢?求帮助,谢谢您了

网友V(2019-05-23):
程序有点问题,按键也没有进行定义

网友W:
大神厉害 刚好需要用到

网友X:
编译代码没问题,一仿真就出现23 ERROR(S),都是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急

网友X:
引用 网友X:
编译代码没问题,一仿真就出现23 ERROR(S),都是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急

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工程设置中Options里的ROM改为large就行了。
可是仿真成功后,按键设置无反应,电热炉也不加热,LCD显示也不改变。

网友Y:
LCD显示不成功啊

网友Z:
楼主,出现关键性错误是怎么回事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运行后无法设置温度,加热装置也不工作,蜂鸣器一直在报警

请问怎么解决了

网友AB(2019-12-29):
用oven那个图的程序在哪啊?

网友AC(2020-03-26):
不能用,慎重下载

网友AD:
程序不能用,下载的程序里面没有关于ADC0804的代码

网友AE(2020-05-12):
基于AT89S51单片机炉温控制系统的模块电路设计

网友AF:
马克 ,攒够积分再来。

网友AG(2020-06-28):
楼主,请问可以分享一下adc的程序嘛?或者请问一下oven模块输出电压和实际温度的关系,谢谢

网友AH(2020-08-02):
引用 网友A:

附件应该是忘记保存最后新的了,需要把adc0804的电源的数据输出口全部都接上,具体可以参照楼主截图。

网友AH:
ADC0804的程序和OVEN的控制程序都没有上传先看PID动态效果的不建议下载了哦

网友AI:
垃圾吧,仿真没一个成功的,按键没反应,第二个仿真也有错误

网友AI:
能不能认真点,仿真液晶屏显示第一张中,功能不是设置最高温和最低温吗,你上面就显示一个温度设置个锤子

网友AI:
绝对有问题,又一个进坑了,擦

网友AJ(2020-09-10):
仿真出现错误 咋整 有改好的没

网友AK(2020-10-22):
电路没连完,网页图里是对的,仿真原理图是错的,程序也不对蛋

网友AL:
程序不完整,没办法用

网友AH(2021-04-13):
这个仿真不推荐大家下载了,认真查看过之后并没有晶闸管驱动oven加热的代码,没有adc084的代码。良心建议!!!!

网友AM:
引用 网友AH:
这个仿真不推荐大家下载了,认真查看过之后并没有晶闸管驱动oven加热的代码,没有adc084的代码。良心建议! ...

要是早看到就好了老哥你也在写pid温控吗?能交流下吗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要是早看到就好了老哥你也在写pid温控吗?能交流下吗

老哥你写的咋样了?能讨论讨论吗

网友AO(2021-06-02):
谢谢分享 对51单片机PID调控有更好认识

网友AP(2021-12-28):
这个搞起来了吗

网友AQ(2023-04-18):
学习了,PID的模糊运算有点不容易